称重设备
求助:电阻式应变称重传感器测量精度

楼主(2004-10-04):
大家好! 我是亚泰水泥集团的用户.我厂有两台由最大量程为200Kg的电阻应变式称重传感器组成的称重电子秤。原称的量程设定为100kg,每次称重85kg。现打算量程设定为5kg,每次分别称量重量为0.81Kg和1.6Kg,请问其测量精度能否满足要求,如不能,每次称重的最大误差分别是多少?如果必须采用现有的传感器怎样解决该问题?如重新选型请为将选用多大量程的传感器为好?

楼主:
望各位不吝赐教! 在此深表感谢! 如有其他事请联系lxg13514424387@21cn.com或yatai_lxg@163.com

网友:
“称量重量为0.81Kg和1.6Kg”时的允许误差是多少?看原来的量程能不能满足要求。如果能满足要求并有一定裕量,直接用就可以了。 如重新选型选用 2.0 kg 量程的传感器为好,需要和仪表一起校对标定后使用,最好由原厂家合作进行。

楼主:
周公: 你好!谢谢你的指教! 下面请问传感器的精度为0.05%,200Kg的电阻应变式称重传感器其的最大误差是多少?称量重量为0.81Kg和1.6Kg时器显示误差最大为多少? 望赐教! 另并有一定裕量的含义是?

网友A(2004-12-10):
以后可以用日本AND的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