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电机绝对编码器接口

楼主(2004-10-04):
是否有商品化的安川电机绝对编码器接口,把绝对位置信息通过计算机的串口、并口或其他方式传送到计算机中去。根据手册,报警代码可以通过pa、/pa传输,不知道是否有人用过。如果没有这样的东西就只好自己做了。

楼主:
怎么没人了解吗?期待牛人出现,顶!

网友A:
输出为差分式脉冲,PC借口咂接?用什么协议? 自己做吧,或者找找信号转换电路!

网友B:
期待...。 先把它放在显眼的位置,别让它沉了

楼主:
手册上给了足够的信息,可是要是用十几个电机的话,恐怕直接用串口就太罗嗦了吧。

网友C:
问问安川代理公司看有没有模块呀,如果电机多了些的话,得需要工业总线了吧?

网友D(2008-10-23):
请教安川电机AF4报警是什么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