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关于交流电机建模

楼主(2004-10-04):
关于电机建模,自控原理和自控元件中都有提到,但是他们都令电机轴上的总转矩=0。在 实际分析中,我们应如何将负载转矩加入到建模中呢?负载是变化的,他的函数应是怎样 描述? 不胜感激!!! --

网友A:
即使有解析形式的描述模型,你如何辨识和确定相关的参数呢? 负载的变化通过动力学建模倒是可以分析的。

楼主:
那你说应该如何?

网友A:
偶也不知道,大家都与这样的困惑,或许制造商发良心把保密参数给你能帮你忙。

楼主:
在交流电机建模中,运用M-T坐标变换将其等效为直流电机,但需要测定其中的机电时间常数与转速常数。怎么确定啊? 在自控元件中提到,这两个参数是需要通过实验测量的,因为电机的转矩系数等等参数,电机厂商并不给,只能测量出。 给电机一个阶跃信号,当电机转速上升到稳定转速的63。2%的时候,所用的时间就是转速常数。这个好办一些。 但这个转矩常数如何测量?一篇论文中提到,是通过实验做出转速随输入电压变化的曲线,斜率即为转速常数。但是,这个试验如何做?如何监测?如何使电压变化? 我有控制板,驱动器,伺服电机,松下panaterm通信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