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接触伺服驱动器,向高手请教在速度控制模式下,如何检测电机已经停止转动

楼主(2004-10-04):
我使用的是松下的MINAS A系列的驱动器,使用速度控制模式,如何从驱动器得知电机已经停止了转动

网友A:
有可定义的零速输出端子

网友B:
用控制器的话可从控制器上的函数判断;也可用松下panaterm软件进行观测。

网友C:
总结一下: 1.定义零速检出引脚 2.通过速度监视输出引脚判断 3.通过Panaterm软件监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