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基本问题

楼主(2004-10-04):
请问变频器的过电流和过电压大约是在一个什么值?也就是说变频器在多少时才会出 现报警:过电流或过电压!

网友A:
过电压应该是 直流>=740 过电流>=额定电流170%..

网友B:
太笼统了,实际上过电压包括两种情况:输入电源过电压,日立是直流760V/60S;减速过压,过压过流电路实际上都是转化成电压信号,进行比较,超过设定的幅值就跳闸了,例如:过压跳闸电压值为VDC=(6.396/800)*VPN;欠压跳闸电压值大约为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