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调60HZ,50HZ电机能否工作

楼主(2004-10-04):
请教各位老师 变频器频率调至51-60HZ,市电50HZ,50或60HZ进口电动机能否正常工作,结果如何? 谢谢回复

网友A:
对60Hz电动机当然没问题。对50Hz电动机当变频器在调试时输入的铭牌参数是50Hz,当运行频率超过50Hz即进入恒压运行方式,电机转速上升,但输出转矩会下降。如带恒转矩负载则需要校核输出转矩能否满足负载转矩要求。

楼主:
谢谢两位老师 我是乳品厂的,我说的是我们的软化水系统,现在软化水压力底,生产设备工作不正常,本来想通过调变频频率来提高转速,从而提高水压,可是害怕变频报警停机,再请教各位老师,我的电动机是日本进口电机,上面有两块名牌,是50HZ和60HZ,请问是不是50HZ,60HZ都可以用的电机,如用60HZ,变频能否带起,变频需要更改数据吗,具体改哪些数据. 谢谢回复

网友B:
变频器要有余量,既降额使用,同时电机是恒功率调速,其输出力矩要下降的,要考率电机在50HZ以上运行时输出力矩是否满足生产需要。只要满足上面两个条件,60HZ当然没问题。

网友B:
前面没看清你用在哪的,后来看了。你的电机是水泵,按常理是不可能工作在60HZ的。 因为水泵在50HZ以下(额定转速下)是恒功率调速,所以不能工作在额定率以上,是负载特点决定的。 恒转矩的设备是可以的。 但你可以把变频器的输出参数那一相按电机的铭牌设一下,注意电压一定要改,不能光改频率,不改电压,这和改频率到60HZ有质的区别。

楼主:
谢谢zhengzheng老师 我明白了,回去我试试

网友C(2020-05-10):
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