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XGPWIN软件编程FX1N,写入程序提示参数设置错误
谢了,xiele

楼主(2004-10-05):
我的程序共200条,程序检查时无错,写入时提示“参数设置错误”请前辈指导一下

网友A:
你要检查一下你程序软元件使用范围是否超出你的PLC能提供的范围!

网友B:
那是你的程式里的参数的最大步数跟PLC的最大步数不一致。当你修改了最大步数如2K,那么你第一次向PLC传送程式时就不能指定起,止步数。一定要全部,即传送2K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