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合作-拉力机改造

楼主(2004-10-05):
拉力机改造 现有一台拉力机,有两个输入通道,一个通道为0—3KN接300Kg传感器(输出为0—20mV)一个通道为0—20KN,接2吨传感器(输出为0—20mV)。键盘为10个轻触按钮,显示屏为320×240点阵液晶,通过单片机对设定的力值和由传感器采集的实际力值进行比较,控制三个电磁继电器,使液压缸实现快进、慢进、快退、停止四种状态,控制的力值、采样时间等可设定修改,屏幕可显示力值随时间变化的曲线。现拟进行以下两种改造: 方案1:保留键盘,显示屏不变,因0—300N通道功能己完全实现也保留不变,对0—20Kn进行扩展,达到0—300 Kn,功能和0—300 Kn 通道相同。 方案2:对0—20Kn进行扩展,达到0—300 Kn,接30吨传感器,取消键盘和液晶屏,彩工控机进行控制,(通过液晶屏使用的RS232通道),实现轻角键盘和液晶屏的使用功能。 联系:anyiker@163.com

网友A:
你是什么地方的?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B:
您好,我们公司主要业务就是对试验机,测试机的改造,相信我们有合作的机会,请到澳德公司网站www.ade-tech.com上查看,如果有需要我们提供哪方面的资料请留言或来电。

网友C(2004-11-09):
壹.数字显示式拉力机改造成电脑显示软件处理式拉力机 一.所需材料www.qingdesh.com A.24位数据采集AD转换箱一只(长230宽150高65mm重1kg)。 B.万能材料试验机软件一套。 C.RS232数据传输线一根与电脑传输简洁明了电脑内部无须再插卡。 D.电脑一台(普通电脑即可,建议客户当地自行购买)。 二.机台改造完的性能参数 A. 24位数据采集AD转换箱参数: ⑴一路力量通道输入,力量解析度1/10,000配合力量传感器力值精度达1%以内。 ⑵一路位移通道输入,配合位移编码器位移解析度在编码器的原有基础上提高了4倍精度位移解析达0.001mm。 ⑶断点停机功能输出。 B.万能材料试验机软件功能: ⑴可测试各种试验物之抗拉强度、屈服强度、抗压强度、伸长率、撕裂、胶着力、抗拉应力、持压、剥离、剪力等等. 亦可测试降伏点、弹性模数、杨氏模数及各种动静态耐久性试验等功能。 ⑵3D软件界面新潮﹑稳定,多种力量﹑位移单位动态切换,实时显示力量﹑位移﹑应力﹑应变数据。拉伸﹑压缩等试验中荷重-位移﹑荷重-时间﹑位移-时间﹑应力-应变4种图形可动态切换查看,图形可3D变换查看,比较图形查看。 ⑶测试标准模块化功能:提供使用者设定所需应用的测试标准设定范围涵盖GB、ASTM、DIN、JIS、BS…等。 ⑷试品资料开放式资料库化,一次性输入试品资料可永久保存方便测试调用。 ⑸公式编辑开放式资料库化,提供客户自行增修公式以提高测试数据性契合性。 ⑹犹如WORD报表编辑器使报表编辑更加简单灵活,同时提供测试数据EXCEL输出。 贰.指针式拉力机改造成电脑显示软件处理式拉力机 一.所需材料 A.24位数据采集AD转换箱一只(长230宽150高65mm重1kg)。 B.万能材料试验机软件一套。 C.RS232数据传输线一根与电脑传输简洁明了电脑内部无须再插卡。 D.电脑一台(普通电脑即可,建议客户当地自行购买)。 E. 客户所需容量的拉压力传感器一只(老式油压式材料试验机改造一般选用油压式压力传感器)。 F. 位移编码器一只。 二.机台改造完的性能参数与壹相同 叁.非伺服拉力机改造成全电脑伺服控制拉力机 一.所需材料共计(依不同规格拉力机改造所需材料在以下所列项目中取舍) A.24位数据采集可伺服控制转换箱一只(长230宽150高65mm重1kg)。 B.万能材料试验机软件一套。 C.RS232数据传输线一根与电脑传输简洁明了电脑内部无须再插卡。 D. 客户所需容量的拉压力传感器一只(老式油压式材料试验机改造一般选用油压式压力传感器)。 E. 位移编码器一只。 F. 伺服电机一套包括伺服电机驱动器,所选伺服电机功率依拉力机吨位来选伺服电机品牌没有限制。 G. 伺服阀一只或比例阀一只(油压式拉力机改电脑伺服控制需要)。 H. 电磁阀二只(油压式拉力机改电脑伺服控制需要)。 I. 线路箱一个。 J.电脑一台(普通电脑即可,建议客户当地自行购买)。 二.机台改造完的性能参数 A. 24位数据采集可伺服控制转换箱: ⑴一路力量通道输入,力量解析度1/10,000配合力量传感器力值精度达1%以内。 ⑵一路位移通道输入,配合位移编码器位移解析度在编码器的原有基础上提高了4倍精度位移解析达0.001mm。 ⑶二路数字输出二路数字输入。 ⑷伺服控制接口。 B.万能材料试验机软件功能: ⑴可测试各种试验物之抗拉强度、屈服强度、抗压强度、伸长率、撕裂、胶着力、抗拉应力、持压、剥离、剪力等等. 亦可测试降伏点、弹性模数、杨氏模数及各种动静态耐久性试验等功能。 ⑵3D软件界面新潮﹑稳定,多种力量﹑位移单位动态切换,实时显示力量﹑位移﹑应力﹑应变数据。拉伸﹑压缩等试验中荷重-位移﹑荷重-时间﹑位移-时间﹑应力-应变4种图形可动态切换查看,图形可3D变换查看,比较图形查看。 ⑶实现定速度,定位移,定荷重,定荷重增率,应力转应变,应变增率6种控制模式。 ⑷测试标准模块化功能:提供使用者设定所需应用的测试标准设定范围涵盖GB、ASTM、DIN、JIS、BS…等。 ⑸试品资料开放式资料库化,一次性输入试品资料可永久保存方便测试调用。 ⑹公式编辑开放式资料库化,提供客户自行增修公式以提高测试数据性契合性。 ⑺犹如WORD报表编辑器使报表编辑更加简单灵活,同时提供测试数据EXCEL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