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2n的所有指令语句的详解

楼主(2004-10-05):
我是个初学者,觉的工控其乐无穷.恳请各位高人指教

网友A:
去WWW.5130CN.COM上找,不过要先注册!

网友B:
建议: 请参考如下书目: 1,三菱FX系列编程手册(指令大全) 2,FX编程101例 3,<FX高级手册> 以上三本是菱电印的,书名大约如此.第三本最好,如果看完学懂就可以出师了.(我有一本,可是我是做销售的,没时间看.....) 目前第一本有PDF式的.不过一般邮箱发不了.因为发附件都是不能大于2M,3M的.它的大写是31M. 另外,目前有些大学的教材中,有教PLC的,其中也有不少是教三菱PLC的,这个更容易上手,我记得四川有个什么大学出的就有.

楼主:
谢谢指教,我一定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