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复定位/

楼主(2004-10-05):
如果系统是带有"绝对编码器"的的电机而言,即便系统掉电、重启,也可以找回零点,软件上处理即可. 请问带绝对编码器的伺复的零点是固定的吗?是否需要事先校对,可以根据自己需要调整吗?怎么确定啊!

楼主:
比如我现在停在一固定位,然后发给伺复1000个脉冲,之后,让其返回原位.绝对编码器能找到原位吗/

网友A:
原点有一个和上位匹配的问题,如果上位不变,原点是固定了!在有行程限制的系统中,在安装前必须调整零位。将零位与上位零点对应。 如果没有行程限制,不许对原点的

网友B:
有经验的多讲两句...

网友C:
加一个接近开关做0点 这样就不用去管什么编码器了

网友D:
我是这样做:用一个接近开关作近原点信号,固定好电机和接近开关后,需要找一次原点,只要电池有电,这个原点就会被记住,即便系统掉电、重启,也可以找回零点。找原点时,电机运行到接近开关,即有近原点信号后,电机继续转,在一周内找到原点,即Z相点。需要调整时,移动接近开关位置,重新找原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