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键盘失灵

楼主(2004-10-05):
我用了EVIEW 触摸屏,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 我用了系统内的51号画面数据键盘,我在设置数据画面上作了一个直接窗口,并且数据画面是通过PLC上的辅助点的通断弹出的,也就是说在直接窗口上再作一个直接窗口, 当要设置数据时,键盘能正常弹出,但只要一不小心,没有把弹出的键盘关掉而又触摸了其他地方,键盘马上消失,如不关电重起的话,键盘无法再次弹出,

网友A:
这种情况我也遇过 实际用起来很容易出问题 后来我做另一种台湾品牌CERMATE的销售和培训 发现没有这个问题 你如果有兴趣 我们可以帮到您

楼主:
你是如何解决的呢?换一个品牌吗?可现有的如何处理?

网友B:
这个问题很容易就能解决的,我去年做的时候就遇到了,很好办.

网友C:
我在用EASYVIEW的,很多台了,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我一个朋友刚买了几台EVIEW的,听说启动就要10秒钟左右,搞不懂为什么。听说EASYVIEW才是台湾威伦厂家原装产品,国内很多经销商在卖,现在工控市场太乱,还是用原厂原装的放心些

网友B:
不是的,EASYVIEW今年4月已经和深圳合作建公司了,2个月品牌缓冲期,您现在还能买到的EASYVIEW那就是水货了,我从去年9月开始用这个东西,两个品牌都用了,他们除了外观是一摸一样的,全都是一样的!包括说明书中的插图还都是EASYVIEW的,键盘的问题没有在品牌更换过程中解决!楼上没问题是因为您没有那么用!10秒?太夸张了,不过510T真彩的启动时间是比较慢,大概4秒才有图出来.解决键盘问题只需要动一点小脑筋就好了,哪有那么麻烦!

网友C:
EASYVIEW2001年进入国内,当时就叫EASYVIEW,那时不知楼上的有没有毕业,还是走路上班,2002年厂家与深圳合作改名EVIEW在国内推广,目前又在深圳和上海成立独立机构,以EASYVIEW品牌销售。楼上 的讲“EASYVIEW今年4月已经和深圳合作建公司了”。厂家自己怎么不知道,难道和你一起成立的吗?

网友B:
http://www.jsmie.gov.cn/computer/yjdt/200333114735.htm 自己去看看

网友C:
小弟弟,看清楚啊,今年是2004年,今年四月才成立合作怎么能在去年就发表品牌更换广告。那张费纸只能说明EVIEW的厂家是EASYVIEW,以前就是以EASYVIEW进入国内市场。现在又打回来用老品牌了,你不知道吗?再去网上找找,找不到的话请教我吧。不能照本本本宣科,不然啥时能开车上班呢,北京的天气又这么冷,我走路都有点受不了。

网友B:
您可以LB么!一会就热乎了

楼主(2005-05-29):
多谢各位了,问题我已解决,重新自已做一个就OK了

网友(2007-12-09):
都 是很久的信息了,现在EVIEW的也不错啊

网友D(2018-09-02):
感觉不是很稳定,很让人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