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实践者老师解答

楼主(2004-10-06):
谢谢两位老师 我是乳品厂的,我说的是我们的软化水系统,现在软化水压力底,生产设备工作不正常,本来想通过调变频频率来提高转速,从而提高水压,可是害怕变频报警停机,再请教各位老师,我的电动机是日本进口电机,上面有两块名牌,是50HZ和60HZ,请问是不是50HZ,60HZ都可以用的电机,如用60HZ,变频能否带起,变频需要更改数据吗,具体改哪些数据. 谢谢回复

网友A:
应该用我们国家的电网制式。50Hz那一组数据。电网电压400V的。60Hz的那组数据,电网电压是多少?如果是480V的,就不能直接使用。

网友B:
应可以!变频器基频(最高电压频率)设为60HZ就行。

网友A:
李老师,应该注意60Hz那套参数的额定电压值,因为,国外的电机,额定频率60Hz时,有额定电压480V等级的。这样,变频器直接使用就可能达不到额定电压了吧?

网友B:
估计其额定电压都是380V。

网友A:
奥,知道了,谢谢。

网友C:
如果电压设定380V,就不能设为60HZ。为什么?因为是恒功率负载,其负载特性决定的。 以前的贴子有讨论的。一般恒转矩的可以设到60HZ,条件是变频器有余量。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解答 电网电压是380V,电机60HZ那组数据电压是480V,那就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