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安变频器显示b.b不能复位

楼主(2004-10-06):
台安变频器送电后显示b.b不能复位(无外接端子输入),检查cpu板的接口电路无异常,是不是cpu自身指令系统出错呢

楼主:
各位急于请教台安N2-3.7KW变频器显示b.b无法复位(无外接端子输入)的问题。

网友A:
主板有问题! 我这我一台全新的.低价! 维修也可! 电话:13799242446

楼主:
您确定是主板问题吗? 您那台全新的价格多少?

网友B:
你的变频器是不是和外电路有联锁?你先改个参数试以下:F-097 值改为1*** 不可以复位,就在查一下F-056—F-058这4个值中有一个为“6” 把它改成“0”;实验以下就知道主板是好是坏了!如果可以复位,没有故障显示了,就说明是检测电路出错,而不是你想象的CPU指令有问题!

网友C:
策略和大拇指相似,区分主板好坏试试初始化就知道了,如果恢复正常主板就没问题!(前提:要知道原始数据)

楼主:
大拇指先生:谢谢你 我的变频器没有接外围电路,外控端子没有接线,而且无法进入程序,按哪个键都清除不掉显示的b.b,所以无法修改程序内容.

楼主:
格雷特先生:谢谢你 我清除不掉b.b没法初始化,您看还有高招吗?

网友B:
o 你原来没接线,那你就依次短接5-6,5-7,5-8;试以下……复位也用端子复位(短5-9)! 原来是什么故障才送修的?

网友C:
TO翔天: BB报警为外部中断允许。 你上电分别用导线短接M1-DCM、M2—DCM、M3—DCM。如果有任一短接恢复正常则OK!不要同一条件下全部短。

网友B:
TO:格雷特 你是专业修变频的么?主要代修哪个品牌? 是在浙江做么? YOU QQ么? 你有IGBT的驱动光藕TLP251么?

楼主:
我以拭过5-6、5-7、5-8的短接,但清除不掉,照样显示b.b。

楼主:
格雷特先生 是中断,不知您说的M1、M2、M3在哪,请指教。

楼主:
大拇指先生: 变频器原先是全无显示,检查是充电电阻断,换上充电电阻后,就显示b.b了,据客户说该变频器是面板操作。

网友B:
na你就顺着端子6,7,8进一步查对应的光藕(PC817),接口,CPU外围……一步一步来…说不定你回发现问题的呵呵…想省事就换大件! 其他的不也说不清了!只能帮到这里了!我在济南,你是哪里的?近的话我可以帮你看看,修不好不收钱的!

网友C:
TO 翔天: 我是浙江的,在义乌。公司专业修理各类变频器、PLC线路板等。你说的光偶我这有大量!QQ:364336732 欢迎来电垂询:13676843909 罗克

网友C:
TO翔天: 据你描述的原始故障,估计你的BB是好的,因为你的原始故障很明显!方便的话把机器带到现场接上所有线满足现场情况试试!

网友D:
根据维修经验台安变频器显示b.b,且面板不能操作,是因为面板和主板的插头没有插好,你可以不上盖试试,台安变频器因为设计的原因 面板的插头和主板的插座很容易插斜,导致显示b.b.

网友D:
可以打电话咨询本人,我对台安变频器非常熟悉,而且材料齐全, 13056660695

网友E:
翔天,你好: 我是山东人,比较直,我认为这个毛病需要好好的讨论一下,从理论上分析一下,在从电路上仔细的检查一下,主要从下面几个方面下手: 第一 主电路 第二 电源板 第三 CPU板 第四 连接部分 当然了,具体说内容太多,这个问题我们学院实验室修复很多了,尤其是台安呐、佳利啊、上普啊等等模仿日本“安川”的变频器

网友E:
我的这个电话呢。不行学生门太闹了,明天在说

网友:
大家好,交个朋友吧,希望能学到知识

网友B:
面板有没有查好?仔细检查以下吧!

网友B:
TO翔天: 你不是说更换了模块么?型号完全相仿么?没问题的话就将CPU对应的检测脚电压反转一下!

网友B:
TO:变频之子 请教台安变频电源电路出现保护时:UC3844外围的迹象? 重点说一下VCC的电压值是多少?

楼主:
很遗憾格雷特,我门相距太远,不能当面赐教. 现场用法很简单,就是输入电源.输出电机.面板操作. 另外,你有PC929光耦吗?

楼主:
大拇指先生: PC817到CPU之间的电路我以查遍:PC817的3脚连在一起公共接在CPU和R148从R148出去后去了 "93C56"8脚片子,PC817的4脚也去CPU. 送电测PC817的3脚4脚近5V说明光耦没工作,将光耦3脚的电阻焊掉排除片子也拭过,只有CPU在无其他电路了.您说不是CPU发的不该发的指令吗?

网友D:
UC3844共8个脚,1 内部误差放大器输出端与2脚之间有反馈网络 2 反馈电压输入端,此脚电压与内部2.5V基准进行比较,产生控制电压,控制脉冲宽度,3 电流传感端,当电源异常,取样电阻上的电压超过1V时UC3844就停止输出,4 定时 5 地 6 输出端,接开关管的G端.7 UC3844的电源端,启动时当电压低于16V时,UC3844不工作,工作后电压可以在10--30V,低于10V UC3844不工作,工作后此电流靠开关变压器的自馈饶组提供.8 基准电压输出.,5V UC38447脚的VCC由R248,R249,R250,R266D电阻,帖片电容C233起滤高次波的作用

网友D:
UC38447脚的VCC由R248,R249,R250,R266D电阻从主回路降压取得

楼主:
另外大拇指先生: 您说的将CPU对应的检测脚电压反转一下,请指教怎么叫反转呢?

网友D:
你的面板能不能操作,,,

楼主:
变频之子你好: 第一次与你交谈,很高兴认识你. 你说的接插件问题我很认同.准备一会儿试试, 但我想除非那根单线接触不好,因为插子是双排的.只要插上就应该接触好.试试在说吧

网友D:
呵呵,开始你机器应该没有这个问题吧,是维修后出现的吧,我的几个朋友修台安也出现这个问题,开始都以为是CPU板的问题,其实就是接插件没有对好位,我帮他们插好后机器就就工作了.

楼主:
变频之子: 面板无法操作,按哪个键都没响应.

网友D:
你找我说的去做,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牛老: 我很喜欢您的职业,教师让人速然起敬.希望得到你更多的教导.

网友D:
不要上壳,容易对好位,上了壳后,就容易插斜

楼主:
调速王子您怎么一直保持沉默谈谈你的看法呀

网友B:
不要试了…… 你查以下面板与CPU的接口电路,既然原来是面板控制,也就是他原来没设定这个外部遮断功能!问题应该不会出在里! 反转:就是高(5V)<—>低电平(0V)的跳变!用1K的电阻上拉,下拉! 你的问题应该在接口上,我原来也见过这个故障现象,它的优先级比较搞,类似于出始化没完成! 你的机子刚开机有其他的(如电源电压的检测)现象么?

网友B:
TO:变频之子 说的这么详细啊,谢谢了,那我有个机子现象就是VCC(7)电压在12~13V之间波动,,,去掉起振电容C236电压稳定在12V ,你说是外围哪个元件患了?3844,R248,R249,R250都没问题!

网友D:
大拇指先生我认为你的方法有点问题,修机器应该是先排除简单的问题再考虑复杂的,你会误导他,如果不是接插件的话,考虑换主板

网友D:
换C233 100U/25V ,千万不要不上3844,会烧K1317,把C233贴片去掉看电压升不升,驱动板应该取下来单独通电修哦 ,开关电源不工作有可能坏摸块,注意啊

网友D:
说错了,100/25V是C236,是3844 7脚电源端滤波电容

网友B:
别叫我先生! 是啊,我都晕了! 不见东西不好说,但我认为多了解一点故障现象和所致故障原因,可以供我们多方面思考、分析;这样当然就可以一步到位地找出故障点! 谁都是觉得见过的问题简单,其实没见过的也未必复杂,只要一步一步来排除,总可以找到问题的所在! 我们只是相互借鉴,相互学习,我岂敢妄称教别人!至于误导,那要看问题查出来之后在来定夺!我也遇到过你说的那种情况,插以下,就好了!可是这个他为什么还搞不好呢!下一步,你帮帮人家好了!

楼主:
大拇指 你说的用上拉.下拉电阻我都试过,即用上.下拉分别点在端子的6.7.8.9.没有任何响应.b.b照样闪烁 开机就是b.b没有其他

网友B:
变频之子: 对,它在电源上接当然有滤波的作用了!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起振;你把你正常机子上的C236差下来,看你的电源能起振么,在告诉我对错好么! 我在这里等你呢?

网友B:
翔天: 现在你觉得故障在哪里?别人和我说的仅供参考!我觉得肯定不是你认为的软件出问题了,我能帮你也只能是这些……

楼主:
谢谢大拇指我在看看吧 对了格雷特你的PC929多少钱一片,我要贴片的

网友D:
确实是滤波作用,如果不要C236 7脚的电压会跌下来,当然电源不会工作

网友D:
千万别生气啊,大家只是技术交流啊,,,,,,呵呵

网友D:
翔天,不是接触不好,是对位不准,插斜了,仔细看,才能发现

网友D:
PC929 我有 15/片 13056660695

网友B:
这个电压本来就是直流264V左右,经过R248,R249,R250大功率电阻降压/限流得到的,说滤波不准确。应该是起振才对!

网友D:
UC3844的4脚外接元件是起振荡作用,此脚定时电阻R 及定时电容决定振荡频率,F=1.8/R.C 分别是R239 C229 C232

网友C:
TO翔天: 由于公司较忙所以没有及时回答你,抱歉! 你要的光偶我可大量提供,价格面议。 如果距离远较烦!但根据你给的资料有7成机器是好的。 如果觉得不方便,多检查检查也无妨。

楼主:
格雷特 我的电话:024-88849641我要PC929价格

楼主(2004-11-10):
请问: UC3844和3844B有什么区别,哪位手里有3844B贴片

网友D:
贴片uc3844B你需要多少我有多少 13056660695

网友F(2010-08-09):
对:变频之子 关于可以打电话咨询本人,我对台安变频器非常熟悉,而且材料齐全, 13056660695 内容的回复重新插下面板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关于各位急于请教台安N2-3.7KW变频器显示b.b无法复位(无外接端子输入)的问题。

重新插下面板,故障解决

网友G:
公司可以维修的触摸屏型号:
三菱触摸屏:
A985GOT-TBA-V、A985GOT-TBD-V、A985GOT-TBA、A985GOT-TBD 、A975GOT-TBA-B
A975GOT-TBD-B、A975GOT-TBA-CH、A975GOT-TBD-CH 、A970GOT-TBA-CH、
A970GOT-TBD-CH、A970GOT-SBA 、A970GOT-SBD、A975GOT-TBD-B、A960GOT-EBA、
A960GOT-EBD、A950GOT-TBD、A950GOT-SBD-B、A950GOT-LBD、A950GOT-TBD-M3、
A950GOT-SBD-M3-B、A950GOT-LBD-M3、A951GOT-QTBD、A951GOT-QSBD-B、
A951GOT-QLBD 、A951GOT-QTBD-M3 、A951GOT-QSBD-M3-B、A951GOT-QLBD-M3、
A951GOT-SBD-B、A951GOT-LBD、A951GOT-SBD-M3-B、A951GOT-LBD-M3
A953GOT-SBD-B、A953GOT-LBD、A953GOT-SBD-M3-B、A953GOT-LBD-M3
A956GOT-TBD、A956GOT-SBD-B、A956GOT-LBD 、A956GOT-SBD-M3-B
A956GOT-LBD-M3、A956WGOT-TBA、F920GOT-BBD5-K-C、F930GOT-BWD-C
F930GOT-BBD-K-C、F930GOT-BWD-C、F940GOT-BWD-C、F940GOT-LWD-C
F940GOT-SWD-C、F940WGOT-TWD-C、F940WGOT-TWD-E
GT1150-QLBD、GT1150-QBBD-C、GT1155-QSBD、GT1155-QSBD-C、GT1165-VNBA-C
A870GOT-EWS、A870GOT-TWS、A8GT-70GOT-EW、A8GT-70GOT-SW、A8GT-70GOT-TW、A8GT-70GOT-EB、A8GT-70GOT-SB、A8GT-70GOT-TB、A850GOT-LWD、A850GOT-SWD、A850GOT-SBD、A850GOT-LBD、A850GOT-LWD-M3、A850GOT-SWD-M3、
A850GOT-LWBD-M3、A850GOT-SBD-M3、A851GOT-LWD、A851GOT-SWD、A851GOT-LBD、A851GOT-SBD、A851GOT-LWD-M3、A851GOT-SWD-M3、A851GOT-LBD-M3
A851GOT-SBD-M3、A852GOT-LWD、A852GOT-SWD、A852GOT-LBD、A852GOT-SBD A852GOT-LWD-M3、A852GOT-SWD-M3、A852GOT-LBD-M3、A852GOT-SBD-M3
A853GOT-LWD、A853GOT-SWD、A853GOT-LBD、A853GOT-SWD、A853GOT-LWD-M3
A853GOT-SWD-M3、A853GOT-LBD-M3、A853GOT-SBD-M3、A8GT-70PSCE、A8GT-70PSCS
A8GT-70PSNE、A8GT-70PSNS、A8GT-70LTS、A8GT-70LTT、A8GT-70PRF、A8GT-70KBF
A8GT-70STAND、A8GT-70GOT-EW-EUN、A8GT-70GOT-EB-EUN、A8GT-70GOT-SW-EUN
A8GT-70GOT-SB-EUN、A8GT-50STE、A8GT-50STAND、A8GT-50PRF、A8GT-50LT
A8GT-50PSN、A8GT-50PSC、A975GOT-TBD-EU、A970GOT-TBD-EU

网友H(2011-03-28):
台安N2变频器维修后出现b.b并且面板键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