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教一个数据采集问题

楼主(2004-10-06):
请问什么是时钟信号和门控信号,谢谢!!!!!!!!!!

网友A:
您问的是... Timer/Counter 里面的 Clock-in 以及 Gate 吧? Timer/Counter 最基本的工作就是计算 Clock-in 输入的 pulse 数, 每看到一个 pulse 就将计数值减一. Clock-in 的 pulse 输入的愈快, 计数值就减的愈快. 而 Gate 则是用来 enable/disable 这个 timer 的计数工作.Gate 为 high 时, 计数器可动作; low 时, 计数器不动作.

楼主:
忠心感谢您的指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