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切换/

楼主(2004-10-06):
请问,当变频器一拖二时,在变频器启动第一台电机已经正常运转时如果将电机再切换到共频电压,然后在用变频器去启动第二太电机.在第一台切换到工频的同时,是否需要同时将变频器停止.他们两个动作是否是同步进行的?另外直接用交流接触器切换到工频还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A:
请在本版搜索“切换”一词!

楼主:
李老师,我看了不是太明白,就是想问一下,第一台切换工频时,是否同时将变频器断电,然后再启动第二台.多谢

网友A:
不是变频器断电,而是电机断电,也叫“惯性停车、自由停车”,通常变频器有这功能,当变频器收到停车信号,马上停止输出电压,电机惯性运转。

网友A:
关于变频供水“一拖几”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切换过程不能在变频器有输出时断开电机线,因为断开电感性负载 时, 其会产生反电动势高压,对变频器有冲击。而是让变频器惯性停车,变频器会马上停止输出再进行切换!更不能在变频器有输出时接上电机!       2)不管是否在电机停下来才切换,切换电流同样很大,所以大功率电机则最好是让其先停下来再用软启动器启动,等以后变频器相对便宜时可用“一拖一”形式,很多合资厂已把变频器当软启动器用!     3)接触器经常动作,寿命短,如果触点打火或烧熔在一起,则容易损坏变频器,而且通常损坏严重!所以要用质量好的接触器。      由于多种原因,恒压供水的变频器故障率相对比较高,当我们维修好变频器,一般都要到现场检查一下其切换是否有问题,不然变频器可能很快又拿回来!

楼主:
"所以大功率电机则最好是让其先停下来再用软启动器启动" 我还是不太明白,你把第一台电机启动之后,然后在把他停下,然后用软启动启动,那变频器有什么作用呢?一拖多是否就是用一个变频器先启动第一个电机,然后在启动第二个电机,依次类推.是吗?在启动第二的时候是否也需要先把变频器停下来?还是不停直接启动?在一拖多的情况下,也就是让变频器起一个启动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