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A系列MOTION CONTROL

楼主(2004-10-06):
各位大师: 本人用A173时有了麻烦… 配置: 2套A173UH各带若干I/O A/D D/A模块,之间用CC-LINK通讯,带的伺服为58台,最大功率3.5KW。 问题: 全部伺服运行在某一速度,突然全部停止,此时没有给定plc任何停止信号,并且没有任何故障信息显示。

网友A(2005-11-24):
有可能通讯模块坏了

楼主:
不可能的~~停止后,重新开机,又恢复正常运行

网友B:
这种现象,可能是干扰。

网友C:
有点意思,LZ 你说的全部停止是指什么?
SERVO 还是 AD DA 模块?

网友D:
看报警记录吧

楼主(2006-05-18):
伺服电机处停止状态!

网友E:
该问三菱的技术支持,也许他们软件有BUG。

网友F:
通过监控软件应该会出现原因提示的,是你没有找到吧?你在哪?我在上海,专做三菱运动控制。

网友G(2008-05-21):
是通讯问题,我也见过部小。

网友G:
我的QQ:358876170

网友H(2008-09-18):
PLC故障的可能性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