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减速?

楼主(2004-10-06):
请问,频率8000,发1000个脉冲驱动步进电机.加减速时间该怎么设定?因为我发够1000脉冲后用光电传感器停止,所以我想让在大约还剩下10个脉冲的时候减速.并且尽量让其1000个脉冲时间短,因为我的速度要求比较高.

网友A:
加速度可以高,没问题!但起跳频率最好在300rpm以下! 十个脉冲时减速?还不如不用减速!

楼主:
楼上说的我不台明白.是的,不设加减速时间也可以,但我现在需要一定的减速时间.频率8000,发1000个脉冲,大概也就300RPM.请问一千个脉冲在还剩下多少个脉冲的时候减速比较好呢?我在剩下20脉冲的时候以频率500减速他就发生震荡.大家发表一下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