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求伺服扭矩控制幫助

楼主(2004-10-06):
請問各位高手﹕伺服扭矩控制使用PLC怎么實現

网友A:
扭矩控制是模拟量控制,以松下为例需要0到正负10伏的模拟转矩指令,用PLC我想就需要加D/A模块了

网友B:
应该与速度控制大体类似。

网友C:
转为模拟信号,否则只能做简单的I/O控制伺服

网友D:
各位说的有道理,是不是该注意模拟量的精度?

网友E:
PLC控制扭矩其实是很麻烦的,不知道您为什么要用PLC做扭矩控制,能具体谈谈吗?

网友F(2008-12-17):
 一楼的很抱歉,你只说对了其中的一部分,其实用PLC实现真正的扭力控制,计算方式非常的麻烦,你要找出脉冲速率与扭力的关系,还有要从驱动器处反馈脉冲到PLC,再进行一系列复杂的运算,通过DA模块输出0到正负10伏的电压给驱动器,

若在位置模式下做控制,最多只能实现位置控制+扭力限制

富士康小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