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读PLC的状态?

楼主(2004-10-06):
谁有PLC和组态软件(MCGS,力控,组太王都可),PLC最好是三菱的程序.我怎么总是读不出PLC点的状态.非常简单的事,我做不出来.比如就是一个PLC的输出点亮,然后读他的状态.但没反映.PLC和组台软件连上了.急

网友A:
设好PLC后就很容易连通,你是那里的?我有软件,你可以跟我联系:383527390

楼主:
我有试了,PLC和力控应该是连上了.但就是读不出Y0状态.在那里能将PLC的软元件M0置位.

网友B:
你用的是三菱的什么型号的plc?数据库建点时的数据连接是否正确?可以直接致电力控技术热线咨询:010-82111833 或者 010-82112532

楼主:
FX1S,数据库连接应该没问题.就是用力控中控件比如(泵,灯)不能将PLC中I/O点的状态表示出来.

网友B:
你可以运行的时候先打开实时数据库查看点的值,如果数据库中值是正确的话,画面上灯的状态就是正确的。

网友C(2007-05-08):
要设置数据库变量  就是  *。PV那种

网友D:
联系;ytxinfan@126.com

网友C:
设置实时数据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