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井下一监测监控智能分站选何种总线?怎样设计?请赐教

楼主(2004-10-06):
最近,我要为一煤矿井下做一智能分站,要与井下已有的多台现场智能设备通信即用我的智能分站监测监控其他的多台现场智能设备(已留出提取信号口,且已有的多台现场智能设备用的控制器有PLC也有单片机)同时还要通过我的智能设备能与上位pc机通信,请问我的智能设备选何种控制器好?要选取何种现场总线?该怎样设计呢?请各位高手赐教,将不胜感激。

楼主:
拜托,高手指点下:我说的虽然泛,但希望大家能给些建议就给些,我真的不知如何下手?请回复。

网友A:
对于你要求实现的功能,几乎所有的总线都可以实现,关于如何选用总线,取决于传输速率、距离、价格等要求。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指教目前我主要做井下的智能分站,分站距离一般离现场智能设备,不超过10公里,但时实性、安全性及准确性要求比较高,您觉的我选哪种总线,较好。同时您觉得我得分站用哪类控制器好?单片机?还是plc?或是其他的?比如在选好了总线和控制器后,这个通信是怎么实现的?总线是怎样利用的?您能否给我个例子,E_mail到sunyiqi2003@163.com,不胜感激。

网友B:
我建议有PLC,因为PLC或现场总线的稳定性要比单片机高很多。

网友B:
应该用ProfiBUS总线,光纤电缆允许ProfiBUS系统站之间的距离最大到15公里。但只有玻璃光纤能处理的连接距离达到15公里,而塑料光纤可达到80米。但光纤电缆每米要比PROFIBUS贵10元多。 在矿井下将所有的PLC或现场总线按放在防爆铁盒里。

网友B:
PROFIBUS系统是一个两端有有源终端的线性总线结构,亦称RS485总线段。 根据RS485标准,在一个总线段上最多可连接32个RS485站(也称节点)。与总线连接的每一个站,无论是主站还是从站,都表现为一个RS485电流负载。 在一个PROFIBUS系统中需要连接的站多于32时,必须将它分成若干个总线段。在各个总线段上最多有32个站,每个总线段彼此由中继器(也称线路放大器)相连接。中继器放大传输信号的电平。这些中继器单纯起线路放大器的作用。可以最多连接9个,这样串接9个中继器的PROFIBUS配置的最大扩展为10,000米,其波特率是9.6~187.5 Kbit/s。 这样做的成本与采用光纤连接的成本比较。我没有比较过。估计差不了太多。

网友B:
如果您对我提出的方案或相关知识感兴趣可与我们联系!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在我做的这个系统中,实际上是对井下局扇系统及给它供电的高压柜进行监测监控。所有的局扇及高压柜实际上都已是智能设备了,它们都已具备了现场的监测监控能力,只是分布广泛,有一定距离,我的目的就是做一智能分站将它们集中起来进行监测监控(以监测为主),并与井上的上位机通信,上位机也应具有监测监控能力。我估算了下,此井下检测点不是很多,应该超不过32个,我想问就目前这个情况,基于plc和profibus我的系统该怎样设计?plc是怎样利用总线与其他plc或单片机进行通信的,我不了解,各位楼主可否给个例子,最好详细些的介绍下这个通信实现方法和程序编制,在此感谢你们。

楼主:
请把相关资料及例子最好邮到sunyiqi2003@163.com,谢谢。

楼主:
请楼上几位或其他高手回复,在此先感谢你们。特别是想知道,我的智能分站中的plc是怎样利用profibus和其他plc或单片机通信的,这个数据该怎样往profibus写,其他它plc或单片机该怎样接收,格式是怎样的,请详细讲一下,最好能给个列子,拜托了。

网友B:
SUNYIQI,你好! 其实,你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相互沟通一下。 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用E-Mail的方式发过去的。 我的电话:022-87892560 87893635 联系人: 江志军 或你也可留下你的电话给我,我给你打电话。

楼主:
我还是称您为江老师吧,在此首先感谢您这么热情的帮忙。我是太原理工大学的二年级研究生,专业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现在的方向是智能电器,我们导师主要是给煤矿搞控制的,如馈电开关柜,磁力启动器,局扇控制设备等,我们实验室以单片机及plc为主的。目前老师给了我个课题,就是上面所说的利用现场总线做一智能设备与井下其他局扇设备和高压开关柜进行监测监控,我包括我们实验室是第一次搞现场总线的,而且我的plc知识也不全,只是本科学了点,现在也忘的差不多了,所以现在不知该怎样入手,看些什么,觉的很难,也没有人引导,希望您能给我些建议。我还是给您打电话吧,最近手头还要处理一些事情,过段时间我联系您。在次感谢您。

网友B:
SUNYIQI: 你好! 现场总线技术是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技术在现场仪器仪表应用中的体现,是新一代管控一体化系统的基础。 其技术要涉及自动控制、网络、通信及计算机等领域的技术。 现在我们也没有必要去搞清它们是如何工作,只要我们能够拿来现成的总线产品应用于工程领域就可以了。

网友C(2004-12-04):
如果有例子能给我一份吗?我也在煤矿上班。谢谢!qingdehua@yahoo.com

网友D:
to 江志军 如果有例子能给我一份吗?我也在做profibus的课题,谢谢!gwd415@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