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楼主(2004-10-06):
你好,我想问一下怎么读出三菱内部点的状态.比如Y0.我已经通讯上了.在数据库里面定义了Y0点.在I/O连接中和Y0连接.(Y0属于数字I/O点吧,他和控制点有什么区别).我就是在组态里面做了一个灯.让灯引用Y0的值.我在PLC中让Y0常亮.等PLC和组态软件连上后,组态中的灯怎么就是不亮,PLC中的灯依旧亮.谢谢解答.

网友A:
可能你组态没有组好!或者是你没有把Y0的值读上来,建议你用显示把Y0的值读上来

网友B:
电话咨询82111833,或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网友C:
什么通讯方式?

楼主:
三菱自带的通讯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