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变频器过电流

楼主(2004-10-06):
请问: 我们工厂有好多变频器,从0.37-95KW的,现在有好几台出现了过电流报警,都是5.5KW以下的,现象是,不接电机上电,给运行信号,出现过电流,复位,重试,还是一样。 型号有,台达,台安,德国的等。出现同样的故障,请教高手。

网友A:
都有问题了啊,只有修, 显OC不是好事情

网友B:
www.dgkyx.com 中文:变频器维修中心

网友C:
显示过流,一般是模块坏了,要维修了. 上海海垠科贸有限公司(变频器维修服务部) 021-64831519

楼主:
本来就是需要修理,现在都换新的了,我就是说是什么原因,模块用10K档测,正常,就是过电流。

楼主:
我就是修变频的。

网友A:
驱动的问题啊,,,

网友D:
变频器使用几年,应该IGBT老化,关断能力太差,或者是你的驱动电路有问题!

网友E:
这种故障见多了。要维修了。13625830814

网友F:
变频器出现这种问题一般都是驱动电路有问题(如果可以复位的话)特别是台安的,模块损坏很少.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忙的话可以打我电话13799242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