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模拟量输出地址出错,咋办?

楼主(2004-10-06):
cpu为226,扩展一个数字模块,四个模拟量模块.8AI,6AQ, AI:AIWO\AIW2\.....AIW14,AQ:AQWO\AQW2.....AQW10. 采用了六路PID运算候输出. 调试时,监控发现所有模拟量运算在程序中都正常, 但是,在输出端子上,除AQWO输出地址正常外,其他端子输出与运算结果输出不符? 纳闷.请各位献策.

网友A(2007-12-20):
模拟量输出占两个地址,第一个是输出地址AQWO,第二个是AQW4

网友B:
没遇见过

网友C:
如果用4AI/1AQ的模块则每块模块要占2个输出,其中1个输出地址是浪费的。

网友D:
先用简单的程序测试一下看看如何:
如:
LD SM0.0
MOVW VW0, AQW0
MOVW VW2,AQW2
用监控表监控后,赋值看看情况如何

网友E:
四个模拟量模块.8AI,6AQ。最大的可能是2个EM235、2个EM232。
  如果2个EM235分配在左边,将出现没有物理输出口AQW2和AQW6。如果2个EM235分配在最右边,则无AQW10输出口,但应有AQW12口。LZ注意了没?

网友F:
模拟量输入,输出的地址不一样吗,

网友G:
估计定义错误

网友H:
下面引用由老愚者在 2007-12-21 15:29:00 发表的内容:
  四个模拟量模块.8AI,6AQ。最大的可能是2个EM235、2个EM232。
  如果2个EM235分配在左边,将出…
--------------------------------------------------------------------------------------------
请注意模拟量输出地址是否正确
作为扩展模块,输出点的地址是以2个通道(2个16位的字)递增。即使模块没有占用完I/O通道,那么这些通道的地址也不能分配给后续模拟量模块

网友I:
看一下硬件配置表里,地址是如何分配的?

网友J:
顺便问下你怎么测输出的模拟量不符的,用电压表量的吗,,,监控里的数据比例我想是看不出符不符吧。。。你要只是看现象不对的话,,你还是看看公式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K:
看一下手册,看地址定义是否正确;用最简单的程序给AQW赋值,看实际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L:
看一下硬件配置表

网友M:
只用过一个,注意扩展模块的位置

网友N:
模块位置不同,地址也不一样,多看一下手册

网友O:
硬件配置表里地址会自动分配好。

小孩!

网友:
有的出现了空位,这种情况在235中遇到过

网友P(2008-01-24):
你可以在PLC信息中查看一下模拟量输出地址的起始和终止地址一目了然。

网友Q:
可能是地址重叠,或者根本就是寻址错误.

网友R:
地址定义有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