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1250KVA(10KV/400V)变压器与低压配电柜之间用120*12的铝排连接行吗

楼主(2004-10-06):
请教高手1250KVA(10KV/400V)变压器与低压配电柜之间用120*12的铝排连接行吗

网友A:
可以.如果环境温度一直超过40度,则有点偏小.

楼主:
谢谢WUPHS 我还想问老师一个问题,控制柜的零排该如何计算哪,比如1250KVA的变压器的零排该取多大?

网友A:
中性线用LMY-80X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