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磁阻传感器HMC1022/HMC1052介绍!

楼主(2004-10-07):
HMC1022:传感器的机构为四臂的惠斯通电桥,将磁场转换为差动输出的电压 。灵敏度为1mV/V/高斯 。更宽的磁场范围:±6高斯(地磁场为0.5高斯),最小可检测85微高斯的磁场 。低成本,小体积:和磁通门传感器相比,这些小体积的传感器减小了线路板的组装成本,增加了可靠性和坚固程度 。低功耗,供电电源为3~10DC 。大量OEM设计 。置位/复位电路简单 。无须偏置补偿电路(除非精度要求特别高) 。输出非常完美 典型应用:汽车检测;电磁检漏;电子指南针,电子罗盘,遥控飞机,航空模型等需要二维定位的场合 HMC1052 是一个突破性的设计,它将高性能的两轴磁阻传感器,集中在单个芯片上。 。完美的正交双轴检测(误差〈0.01°),且灵敏度互相匹配,消除了指向误差 。供电电压低于1.8V,超小尺寸,低功耗 。灵敏度达1mv/v/Oe,检测磁场范围达±60e 。带10 针的小型表贴外形(SMOP),尺寸3mm x 3mm x 1mm 。芯片上的带有专利的,位于芯片上的置位/ 复位带,减少了温度漂移影响,非线性误差,也减少了大磁场存在引起的信号输出损失。 。置位/复位电路简单 。无须偏置补偿电路 。输出非常完美 典型应用:汽车检测;电磁检漏;电子指南针,电子罗盘,遥控飞机,航空模型等需要二维定位的场合 二维定位原理:根据测量所在地理位置与地球磁场北极之间的夹角来获得方位 汽车检测,电磁检漏原理:根据传感器自身的特性来测量的--------当有一个强烈的电磁干扰信号过来时,传感器本身会产生一个干扰脉冲,这就可以用来进行汽车检测或电磁检漏. 若需要详细资料请与我联系! 深圳市新世联科技有限公司 崔殿 13760318296 sensor111@apollosz.com 电话:0755-83680820-839 83680830 www.apollosz.com

网友A:
电子罗盘,也叫数字罗盘,是利用地磁场来定北极的一种方法。古代称为罗经,现代利用先进加工工艺生产的磁阻传感器 为罗盘的数字话提供了有力的帮助。现在一般有用磁阻传感器和磁通门加工而成的电子罗盘。虽然GPS在导航、定位、测速、 定向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但由于其信号常被地形、地物遮挡,导致精度大大降低,甚至不能使用。尤其在高楼林立城区和 植被茂密的林区,GPS信号的有效性仅为60%。并且在静止的情况下,GPS也无法给出航向信息。为弥补这一不足,可以采用 组合导航定向的方法。电子罗盘产品正是为满足用户的此类需求而设计的。它可以对GPS信号进行有效补偿,保证导航定向 信息100%有效,即使是在GPS信号失锁后也能正常工作,做到“丢星不丢向”。       电子罗盘分辨率的大小是指电子罗盘最小能分辨出多少度的角的误差。现在的电子罗盘一般是±0.1°当每秒响应 速度为4次时,每秒响应速度为20次时则大致为±0.2°

网友A:
霍尼韦尔的三轴智能数字磁力计(HMR)可以探测磁场的强度和方向,同时将x,y和z参量输入计算机。三个独立的桥电路用于感应x,y,z三个轴向的磁场。比起机械式和其他类型的磁力计,这种产品有着低功耗,高灵敏度,响应速度快,尺寸小,可靠性高等特点。这种传感器有非常高的弱磁场灵敏度和用户定制命令集,可以解决应用中的各种问题。在罗盘导航设备,海运,远程车辆监控,加工控制,实验室设备,异常监控,交通、车辆检测等应用中,这些产品是非常理想的。

网友A:
Honeywell的磁阻传感器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的用于车辆识别和检测的解决方案。 无论是安装在公路上或是小巷上,Honeywell的磁阻传感器技术提供了一种高灵敏度的车辆检测的方法.汽车,还是火车和飞机,这些车辆上均含有铁性物质,会干扰地磁场的分布状况15米之外或更远的地方检测到。在不依赖于特定的识别电路的情况下,传感器可以在一米之内识别到车辆.典型的应用包括开门,路况监测,停车场检测,车辆位置监测等。 如果将传感器组合起来可用于增强型信号的处理.另外特别的方向传感器可用于测量车辆的方向和速度.由于Honeywell的磁阻传感器非常小且环保,他们提供了非常低成本的用于车辆和交通监测的很好的方案。

网友A:
霍尼韦尔的电子罗盘系统主要用于罗盘定位系统,是GPS导航系统的完美补充。 全球卫星导航定位系统(GPS)可通过24枚人造卫星群在全球传输微波与无线电波,是最先进的高精度导航系统。GPS接收装置可接受四枚以上的人造卫星所传输的信号,并依靠信号到达的不同时间来对接收装置的位置进行三角定位。位置信息使用标准的南北经度、东西纬度方式来表示,并同时以分、秒为单位表示出定位的时刻。如果不使用电子罗盘,GPS接收装置就必须收集多个系统装置、路标等信息,才能确定出运行方向的大概信息。而如果把GPS接收装置与电子罗盘结合使用,则可为航空、航海以及陆地运输提供更精确的定位信息和更准确的时间。电子罗盘装置与GPS结合使用,可更加迅速的更新电子地图显示,如果GPS系统的信号由于障碍物或恶劣的天气而被阻断,电子罗盘对信息的更新和系统加速,可为航行提供临时导航信息支持。

网友A:
磁场传感和磁力计、电子罗盘、线性和角位置传感器,车辆探测,GPS导航,以及更多。 霍尼韦尔磁场传感器和磁力计提供完整的磁场传感解决方案,具有很高的精确度,可以轻易的整合到几乎所有的应用环境中

网友A:
用于GPS系统的电子罗盘装置使用的是霍尼韦尔公司的磁传感器,这种磁传感器可测量0.6高斯的地球磁场。地球磁场的方向是从磁北极到磁南极。这种磁传感器可根据从磁南极到磁北极的磁场定位,来提供所需要的定位信息。本磁传感器是以某单一方向来测量磁场强度,而如果将两或三个本产品以正确角度组合安装,便可提供地球磁场方向的综合信息。电子磁盘装置利用这些磁传感器输入的信息,一个微处理器的进行三角定位计算,便可得出该磁传感器的定位信息。输出的定位信息以度来衡量, 以正北为0度, 正东为90度,正南为180度,正西为270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