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mirel湿度传感器/变送器详细介绍!

楼主(2004-10-07):
HS1101(湿敏电容): 。是基于独特工艺设计的电容元件,专利的固态聚合物结构; 。高精度2%;极好的线性输出;1--99%RH湿度量程;-40~100℃的温度工作范围; 。响应时间5秒;湿度输出受温度影响极小; 。防腐蚀性气体;常温使用无需温度补偿;无需校准; 。电容与湿度变化0.34pf/%RH;典型值180pf@55%RH;长期稳定性及可靠性,年漂移量0.5%RH/年 HTF3223(湿度模块): 用HS1101做的频率输出湿度模块,适用于需要精确可靠检测湿度的OEM用户,有很小的易于安装的接头,可以非常节省成本的机械自动安装。由于它是线性的频率输出湿度检测模块,因此可以直接与微处理器相接,HTF3223比HF3223多一个热敏电阻在PCB板上用于温度测量 。采用专利电容HS1101设计制造 。宽量程:10~95%RH,稳定,比例线性的频率输出 。精度±5%RH ,工作温度范围 -40~80℃ 。可选的10KΩ+/-3% NTC 温度传感器(HTF3223) 。温度特性好,高可靠性与长时间稳定性 。低成本 HIH3610(Honeywell湿度传感器): 。单片IC(集成电路)湿度传感器,低成本,大量OEM设计 。精度:2%,激光修正至5% 。5VDC输入,0.8~3.9VDC输出 。低功耗设计:200uA驱动电流,很适合电流供电的低功耗系统 。快速反映:15秒 。稳定性好,低漂移,抗化学腐蚀性能 。工作范围:-40~85℃,0~100%RH HM1500(湿度变送器): 。采用Humirel专利湿敏电容HS1101设计制造,带防护棒式封装 。5VDC恒压供电,1-4VDC放大线性电压输出,便于用户使用 。宽量程:0~100%RH 。精度:±3%RH(10~95%RH范围) 。防灰尘,可有效抵抗各种腐蚀性气体物质 。非常低的温度依赖性 HM1520(专业低湿变送器): 。采用Humirel专利湿敏电容HS1101设计制造,带防护棒式封装 。量程:0~100%RH,但是在1~20%RH 线性及精度最好 。5VDC供电,0~20%RH典型输出1~1.6VDC 。精度:±2%RH(1~20%RH范围) 。相对于同类产品价格极低 。适合用于低湿及露点测量需要的场合,如干燥箱、电缆充气设备中干燥气体湿度及露点的测量,开关中SF6露点的测量等 SY-DS-1结露传感器: SY-DS系列结露传感器是通过自身的阻值变化去测量或预测空气的结露,本结露(凝露)传感器是正特性开关型元件,对低湿不敏感而仅对高湿敏感。它具有体积小巧,稳定性好,反应快,精度及线性好的特点。 。供电电压:最大0.8VDC 。工作温度:0℃~+60℃ 。工作湿度:0~100%RH 。尺寸:6*7*0.64 。在70%RH~100%RH范围内阻值变化:1K欧~1000K欧 。最适合于需要控制高湿度、结露的场合 MMY35-----GE露点湿度变送器 。专为4-20mA回路供电的干燥气体或设备用户设计 。平面金/氧化铝电容原理 。测量露点范围:-90~+10℃ 。校准精度:±2℃(20℃环境温度时) 。可选RS485数字输出 DewPro MMY35是设计用于测量干燥空气装置露点的紧凑型微量湿度变送器探头,微机控制的DewPro MMY35提供和测得露点相对应的4-20mA输出信号。MMY35测量露点范围:-90~+10℃(-135℉至+50℉),精确度为2℃(3.6℉),配有有效的平面电容性传感器。该仪器可用带DewPro通信软件的PC组态和控制,该软件使用户能设定露点范围,调节回路电流和读出露点。MMY35可通过8芯连接线和PC对接,其中2芯用于RS485通信,2芯用于和24VDC电源相连的电流回路。除传感器和其陶瓷馈通座外,各与水接触的元器件均为316不锈钢材料。外壳为阳极氧化铝材料。一根3米长的8芯电缆作为配件。 若需要详细资料请与我联系! 深圳市新世联科技有限公司 崔殿 13760318296 sensor111@apollosz.com 电话:0755-83680820-839 83680830 www.apollosz.com

网友A:
HEL-777温度传感器--薄膜铂电阻Pt100,Pt1000 。线性阻值与温度成正比:± 0.1% 在-40℃ 到+125℃ 满量程 。温度测量范围-55℃~+150℃ 。精度:± 0.1% 电阻修正(可选) 。电阻阻值互换 。优秀的稳定性 。安装尺寸小 。可直接安装在印刷路板上 。可焊SIP 封装 。塑料封装

网友A:
CHT 系列温湿度变送器是基于已经获得客户广泛认可的HIH3610 热固聚酯电容式湿度传感器和HEL700 系列PT1000 铂电阻, 经过信号放大处理并补偿,为系统集成商、温湿度变送器生产厂家以及相关设备生产商提供的高性价比的OEM 增值产品。并可以 提供尺寸为50×78mm 的PCB 或外壳封装形式,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由于采用由霍尼韦尔公司自己生产的传感器,因此CHT 系列 温湿度变送器的品质和一致性得到了充分的保证。 CHT温湿度变送器符合EMC规范.其中浪涌测试达到1kV,静电测试达到8kV,电快速脉冲群达到2kV,5kHz。独特的风道设计 将PCB上发热元件对传感器件的影响降低到最小。85°C48小时高温老化确保了变送器精度的长期稳定性。10um金属烧结防护网罩为 湿度传感器提供了完善的保护,使其具有不受灰尘、油污和化学气体等环境因素的影响。 。湿度测量范围为0~100%RH; 精度: ± 3%RH (@25℃, 0~100%RH) 。温度测量范围-20℃~+85℃,精度: ± 0.3℃ (@25℃) 。长期稳定性: ± 1%RH/年 。并提供了 4~20mA 或0~5V信号输出. 。有50X78mm的PCB安装或86X86mm的墙面安装两种形式, 典型应用: 温湿度变送器OEM生产 ,HVAC ,暖通空调 ,电信基站 ,计算机房 ,智能建筑 ,药厂, 博物馆 ,车站 ,机场

网友A:
RH10B温湿度一体变送器: 。供电12~24VDC 。温度测量范围0℃~+50℃,精度: ± 0.5℃ (@25℃) 。湿度测量范围为0~100%RH; 精度: ± 3%RH (15~90%RH,@25℃) 。输出 4~20mA或0~5VDC 。安装形式:墙面安装 。体积小巧 应用场合:广泛用于恒温恒湿箱,通讯机房,智能楼宇,地铁,商场,图书馆,程控制等

网友A:
I-1000温湿度变送器(工业级) I-1000系列是rotronic产品中用于工业设备的最受喜爱的产品, 具有高精度,高可靠性及更为灵活广泛的 产品配置选择, 可以满足各种要求极为严格的工业环境.      。供电电压:12~24VDC 。输出形式:4~20mA ,0~1VDC,0~5VDC,0~10VDC 。测量范围: T:最大-50-+150℃ H:0-100%RH 。测量精度:T:±0.3℃ H:±1.5%RH(23℃±2℃ 0%-100%RH) 。储存条件:T:-10-50℃ H:20%-80%RH 。温度补偿:0-100℃ 。输出负载:电压输出大于1KΩ,电流输出小于500Ω 。安装方式:墙面式,管道式,线缆式安装 。长期稳定性:在普通条件下,<1%RH/年;<0.1℃/年 。重复性:0.5%RH,0.1℃   典型应用:温湿度实验箱、楼宇监控、工业送风、汽车、电子工业等

网友A:
T10B温度变送器: 。供电12~24VDC 。温度测量范围0℃~+50℃,精度: ± 0.5℃ (@25℃) 。输出 4~20mA或0~5VDC 。安装形式:墙面安装 。体积小巧 应用场合:广泛用于恒温恒湿箱,通讯机房,智能楼宇,地铁,商场,图书馆,程控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