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烧坏,为什么热保护不跳

楼主(2004-10-07):
(无正文)

楼主:
设订值过高,或热保护继电器不灵敏

网友A:
也有可能内部短路烧坏呢,比如轴承偏移过大,造成内部绕线短路.

网友B:
根据我的经验: 1.热保护整定值过大,整定值应选在正常工作电流稍大一点(频繁启动电机除外),效果最好。 2.热继电器质量问题,质量欠佳,长期工作后性能变坏,最好选用新型的或引进的产品,如西门子的3UA系列。 3.当电机内部线圈出现短路时,热继电器不会动作,空气开关应动作。

网友C:
可能是惦记瞬时电流过大

网友D:
长时间过载,但热继电器整定值过大或质量太差; 线圈短路,但空开选的过大或质量太差。

网友E(2004-11-16):
根据我的经验,是采用了国产继电器,我这里也经常发生这类问题.整定值也没问题,总是电机烧了,过载不动作,后来下决心换了进口过载继电器,电机或机械故障发生后,过载总能保护.

网友F:
不知道你的电机是多大,如果较小,热保是不足以祈祷保护的,可加装断路器试试.

网友G:
还有这样一种可能,昨天晚上公司就出了这一档子事:安装公司的没有接热保护继电器的控制线,结果电动泵的变速箱出毛病导致电机堵转过载,热继电器自然没有动作。奇怪的是:热继电器起火了,电机除了很热没别的毛病,电机是德国的----好东西啊!

网友H:
德国的SEW自身就带有热保护

网友I(2005-01-17):
我碰到过一种情况:热继电器的热元件的实际动作值比铭牌动作值大。当然会烧电机了。经验教训,买热继电器不能图便宜,要买质量好的,虽然多花了点钱,减少停产就赚回来了。

网友J:
在烧两台电机,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K:
选择WWW.ECONTRONET.COM的微机型电机保护,可以根本上解决此类问题

网友L(2005-05-15):
热保护质量太差不灵敏!!

网友M:
可能是环境温度太高,或者整定值太高。。。。。。这很简单的

网友N:
国产的还是有点、、、、、、、、

网友O:
3.当电机内部线圈出现短路时,热继电器不会动作,空气开关应动作。 好像电机也没救了

网友P:
为国产的申冤:为什么名牌的你等着买!而国产的你还砍了又砍, 还说它贵!巧妇难为无米炊呀!

网友Q:
热保护整定过大或热继电器灵敏度差

网友R:
类似情况遇到多次,热继电器多为频繁动作后双金属片变性失效。

网友S:
热继电器的双金属片失效

网友T:
tigermes网友所说的事情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因为热继电器的主线以接上,只是控制线未接上,在电机出现堵转时热继电器实际上已经动作,只是因为控制线没有接到相应的保护线路中,在热继电器动作后起不到相应的保护作用,使得电机的堵转电流继续加在热继电器上,时间一长热继电器起火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网友P:
不接控制端,那还要他干吗?

网友U:
贫僧认为不会只接主线而不带控制吧?这样的施工人员也是太马虎了!其实有必要考虑整定植的问题,电机上肯定也应该有热继电器,会不会两个整定不一志?造成外部电路烧着而电机却没有达到它的极限温度,毕竟那个电机是好东西啊!与电机比起来外部电路的配置不高啊

网友V:
应该是设定的值过高

网友P:
就是的!我现在也有控制部分还是好的,可是热保护自己却烧了! 可能是两部分配制有些不匹配。

网友W:
这个简单呀! 第一,可能是你选的热保护器额定温度太低了。 第二,就是那保护器认证放水了。 卖进口的,说的容易,其实很难卖得到。

网友X:
建议采用电机保护器

网友Y:
有一个经验:换电机一定要换热元件。热元件如果用便宜的就不如不用。

网友Z:
什么情况造成电机烧毁不外以上各位大虾的分析,具体情况只有现场的老兄才能明白。 不要埋怨国产热继电器,要看一下性价比,在要求不严格的应用场合,多支持一下国产品牌,让国产品牌有更多的资金来发展,提高技术。

网友X:
我不同意445的做法,虽然我赞成支持国产品牌,毕竟用我们自己的东西用的习惯,但是,如果用牺牲我们自己设备可靠性来支持国产品牌,无疑是适得其反。我们可以考虑问什么我们国产的产品质量不如国外的,而且这种质量差的产品还生产这么多?就是因为还有很多人在使用质量差的产品,是国内厂家有理由生产劣质产品,如果我们多使用质量好的产品,淘汰质量差的产品,就逼迫生产厂家不断提高自己的产品质量,从而在与国外产品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不知各位大虾然否

网友AA:
贴主的原始设计是否存在缺欠, 元件选用的探讨应不是贴主的本意吧?

网友AB:
热继电器无论国产还是进口,整定值是关键,只要设定恰当,我想国产的一样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P(2005-06-14):
不是说盲目的支持国货,象温洲那些产品,就是价格在低,我爷不会去用它。但是如果你在你的设计和元件的质量上多把关。国货也会发挥它的价值。

网友AC:
看是何种原因损坏

网友AD:
热继电器动作原理是一个双金属片受热变形拖动一个长闭点断开,切断电机控制回路,来保护电机,它需要一个热量积累的过程,所以对过负荷 缺相等起到保护作用.对短路等短时间造成电机烧毁的情况不会起多大作用!建议你应该增加一点其他方面的保护.如漏电保护,熔断体保护等!

网友AE:
是否用匹配的电机额定功率的热保护?是否用了断相保护____/3D这种型号的?

网友AF:
热继电器本身就不是一个很好的元器件!现在我们皆不能都不用它了。保护全部都是用的模拟量的电流变送器来完成检测!当然会配有一些电子保护装置!

网友AG:
最好电机本身带热敏保护,直接!

网友AH:
简单的问题,复杂的原因。几十块钱的热继电器,上万元的电机,还是选择比较可靠的产品好一点。

网友AI:
热保护是过负荷保护,如果电机接地或过流烧毁是不保护的。

网友P:
来个新的观点。不错。

网友AJ:
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整定值设定不对;另一种是不应该用热继电器,应该用过电流继电器。

网友AK:
支持“XAC”的意见。

网友AK:
除了支持“XAC”的意见,建议检查电机内部线圈是否短路

网友AL:
请问工业洗衣机高速脱水电机,启动电流高达150A,达致额定转速时为10A左右,但这个过程时间长达30~40秒,应如何选择热继电器。

网友AM:
大多数情况下是热继电器不良。

网友AN(2005-07-21):
热继电器基本上已经被淘汰不用了,我们公司生产的马达保护控制器功能齐全,堵转、短路、过载、缺相、启动加速超时保护、过压、欠压、等。请各位工程技术人员选用。 有需要资料的可以和我联系: 联系人:李贵君 联系电话:0415-3133848 E-MAIL:lndd0415@163.com 辽宁丹东华通测控有限公司

网友AO:
是不是你的热继过大了,保护不了

网友AP:
有可能是电机缺相造成的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P:
缺相有点新意,大家跟近呀。

网友AQ:
电机工作电流小于它的额定电流,缺相时电流未达到热继整定值

网友AR(2005-08-29):
先检查轴承和线圈,在检查热继电器

网友AS:
大多数情况下是热继电器设定值过高或质量太差;

网友AT:
to:huaca 两个办法 1.用时间继电器,延时接通时间继电器. 2.采用变频器缓速启动 我曾经采用第二个办法,一台设备原配5.5kw高速电机.因启动时间过长导致电机常常在启动过程中损坏,启动电流70A左右,时间25s左右.每隔一两个月就损坏一台电机. 后改为7.5kw电机故障依旧.当时手头刚好有一台15kw的变频器没有用,就安装上使用.启动时间设置60秒,设备至今没有再损坏一台电机

网友AU:
北方文武说得很对呀

网友AV(2006-04-29):
实际上,热继电器的双金属片经过频繁动作后,往往会失去作用,一旦多次保护后,应及时更换之,不可因小失大,我以前上网查过,有一种系列的热继电器国家已要求淘汰(有兴趣的人可上网自己查一查),但国内还在使用,因为他便宜。可以使用电机软启动器或变频器,他们的保护功能较强,虽说价格较贵,但烧几次电机,再加上影响生产,估计成本也差不多了,我公司改用变频器的电机几乎没烧过。

网友AW(2006-06-11):
很常见的故障
我们的热保护质量太---------!!!

网友AX(2007-12-25):
质量有问题

网友AY:
检查热保护是否有效连接,再看热保护调整值是否与负责的电流值对应。设置过大当然不跳

网友AZ:
你的热继电器是坏的.

网友AZ:
下面引用由马田在 2005-7-3 12:44:00 发表的内容:
  热保护是过负荷保护,如果电机接地或过流烧毁是不保护的。
--------------------------------------------------------------------------------------------
我不同意阁下说法,是不错热保是过载保护,但电机接地或过流空开总会掉闸吧?总不会空开,热保,接触器一块坏,电机烧毁.

网友BA:
采用电机保护器

网友BB:
热保护继电器质量太差

网友BC:
同意以下分析 下面引用由同学共进在 2005-6-19 11:10:00 发表的内容:
  热继电器动作原理是一个双金属片受热变形拖动一个长闭点断开,切断电机控制回路,来保护电机,它需要一个热量…
--------------------------------------------------------------------------------------------

网友BD(2008-02-22):
是不是热继电器的参数选大了。

网友BE:
热继电器现在用的少了,直接用断路器保护了

网友BF:
北方文武: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4-10-19 0:59:00
    根据我的经验:
   1.热保护整定值过大,整定值应选在正常工作电流稍大一点(频繁启动电机除外),效果最好。
   2.热继电器质量问题,质量欠佳,长期工作后性能变坏,最好选用新型的或引进的产品,如西门子的3UA系列。
   3.当电机内部线圈出现短路时,热继电器不会动作,空气开关应动作。
赞同此观点。

网友BG:
热继电器不良

网友BH(2008-11-30):
1.热保护整定值过大,整定值应选在正常工作电流稍大一点(频繁启动电机除外),效果最好。 2.热继电器质量问题,质量欠佳,长期工作后性能变坏,最好选用新型的或引进的产品,如西门子的3UA系列。 3.当电机内部线圈出现短路时,热继电器不会动作,空气开关应动作。

网友BI:
热继电器的问题!整定值大了!

网友BJ:
热保护器的整定值过高,热保护坏。

网友BK(2009-04-14):
热保护整定值过大,整定值应选在正常工作电流稍大一点(频繁启动电机除外),效果最好。 热继电器质量问题,质量欠佳,长期工作后性能变坏

网友BL:
大多数情况下是热继电器不良

网友BM:
设订值过高,或热保护继电器不灵敏

大多数情况

网友BN:
瞬间大电流,但是电动机温度上升并没有那么快。

网友BO:
问题的关键是你对热继电器的选择不适宜,设定值不适宜。至于国产、进口之争似乎有点造作。

网友BP:
3楼说的和本人意见差不多。

网友BQ:
热继电器是提供过负载保护的 对于电机由于散热不良和短路保护是不能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的。它能提供的有缺相和过载保护(有一定的时限性)

网友BR:
热继电器与电动机的选定不符,一般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1-1.25倍之间选择,同时还要注意热继电器的电流调节钮是否与电动机的电流相同。

网友BS:
引用 网友AL:
请问工业洗衣机高速脱水电机,启动电流高达150A,达致额定转速时为10A左右,但这个过程时间长达30~40秒,应如何选择热继电器。

我也想知道啊!但是你可以用温度检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