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5.6如何升级至7.0呢

楼主(2004-10-07):
请问各位高手,intouch5.6如何升级至7.0呢?谢谢了!zouyj1977@163.com

网友A(2004-12-01):
我也急寻INTPUCH5.0程序升级到8.0的方法,有何良策,请通知我好吧?多谢了。Emal:cuijie74@tom.com

网友B:
用开发版打开一次会自动转换,5.6至8.0需要5.6-7.0-8.0,中间有时需要先升级到7.0过度一下,开发版点数要大于实际使用的点数.

网友C:
正确的方法是: 1.如果是5.6b以前的版本,需要先转化到5.6b版,然后才能转换到更高版本。 2.如果是5.6b以后的版本,直接用开发版打开就可以完成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