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方案设计

楼主(2004-10-07):
我目前接到一个项目,要求利用机器视觉系统对印刷机的印刷质量进行在线监测,发现印刷缺陷立刻停机报警,并标注出缺陷位置。印刷机的速度为8000张/小时。客户要求每100张检测一次。(印刷缺陷主要有字体残缺,图案残缺,套色偏移等) 我对机器视觉不是太了解,请各位帮忙给出系统配置。

网友A:
xuzhenrui,你好! 你要求的速度并不快,80张/小时,不知道你的印刷宽度是多少,一般都在500mm以上吧。我有两个方案供你选择 1、用彩色线阵扫描ccd,成本较高。 2、用多个面阵ccd,较经济。一般板块可接4个ccd,根据你要检测的最小文字的大小和每个ccd要检测的区域大小,确定最终ccd的个数,当然是越少越简单!!

网友B:
hennry说的不错,实现你的要求肯定没问题,关键是看成本的性能要求。

楼主:
hennry: 谢谢你的回答,你能够再解释的详细一点吗?用多面阵的CCD,是否就是指用多个摄像头,我要检测的印刷品的面积是 600*700mm。有的字很小,如www.sina.com.cn中的点。

网友C:
www.fast-corp.com.cn

网友A:
xuzhenrui,你好! 建议你用四个摄像头,每个拍摄约400x300mm大小的区域.镜头要用高清晰度镜头,也就是说经常说的百万像素镜头.

网友D:
有关类似表面检测我们有一套较好的解决方案,详情请登陆深圳视觉龙科技有限公司主页:www.visiondragon.com有关表面检测解决方案的相关链结为:http://www.visiondragon.com/yinyong/04.asp 关于镜头,光源的选型问题我们也可以提供帮助!

网友E(2004-11-06):
我有解决方案,我们的产品是自己开发研制的,已应用到邦定机市场上,精度0。1个像素,保证质量,价格最优 有兴趣请与我联系:13714598797 王

网友F:
关于颜色认别装置.在这里跟大家请教一下.希望能够帮一下忙.我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 问题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正在做一台机器,要求是能够认别颜色并能区分开的装置.颜色是单色的.不知道用什么设备才能认别并区分别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