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系统建模?

楼主(2004-10-07):
各位高手,小弟有如下问题请教,望大家积极发言。 系统整个控制过程是不是这样的: 首先,给控制板一个命令,比如说让电机跑10000步,控制板将这一万步转化 为指令信号,向驱动器发出电压信号,驱动器将这电压信号放大,驱动电机,电 机电枢得电带动转子转动;编码器将电机轴转到的位置放大并以脉冲的形式给控 制器(可能不是直接反馈给控制器,中间要经过一些转接板,如固高的connect board,松下的是先反馈给驱动器,从驱动器又引出线通过一些板子引到控制板) 控制板将这时的位置脉冲,与控制初始时所给的位置(10000)进行比较,将这个 所得误差进行pid控制,所的结果继续输入到驱动器,继续控制电机的转动。 编码器是不是相当于一个放大器(增益),如果是的话,其数学模型怎么求(增益 是多少)? 而控制板的数学模型是不是就是PID? PID是不是将从编码器得到位置脉冲数与要走的步数的差值,也就是所谓的偏差进 行pid运算,然后发出相应的信号控制电机运动?

网友A:
这个问题建议看一下自控原理的相关书籍,一两句话很难讲清。PID是一种传递函数处理方式的简称,编码器是反馈环节,驱动器才是放大器。

楼主:
自控书上说编码器就是放大器(比例环节)呀!反馈环节也有表达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