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2变频器维修全攻略

楼主(2004-10-07):
台安变频器采用安川技术,但线路省了很多,简洁,驱动用的PC929,PC923 光偶,929光偶灵敏度很高,电源和驱动稍有问题就会保护,一般模块都不会坏,现介绍几个实列供大家参考, 1.15KW 开机显示50.00,一运行就显示OC-A,能复位, 常规检查,发现模块都是好的,驱动板上的静态输出电压完全平衡,检查驱动管都是好的,把保护光偶PC817去掉(注意啊,先要肯定不烧模块)运行,不再显示0C-A了,操作正常,测试 U V W,三端发现U相没有,关机检查这一路的驱动管也是好的,它的驱动管的贴片的,怀疑有虚汗,焊好后试机,正常.恢复保护光偶PC817.分析保护是因为缺相的饿原因. 后来我们发现台安变频器电机在低频抖动除了PC923坏外,一般是PC923这边的驱动管虚汗. 2.开机显示50.00,一运行就显示OC-A,能复位,常规检查,发现模块也是好的,怀疑检测电路出问题了,换了霍尔元件,还是老样,CPU板 换了还是老样,怀疑电源的滤波不好影响了检测电路,把检测电路的滤波电容220U/35V换掉,机器正常,用表测试电容看不出问题, 3开机显示50.00,一运行就显示OC-A,能复位,常规检查,发现模块也是好的,有了经验,把检测电路的电容换掉,但还是不对,怀疑驱动的电容,换掉,好

网友A(2005-06-23):
刚发现老兄这篇文章,非常不错,希望能接着交流一下台安的案例!!!

网友B:
我是刚接触变频器的,我想问一下,常规检查一般检查哪几项呀,对所检查部分的要求是什么样的呀,还忘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A:
既然你是台安厂家的,请你介绍一下吧!!!

楼主:
这篇文章是我很久前发的,我不是厂家的,呵呵,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C:
楼主的无私让在下感动哈!对了,看样子楼主应该对台安的机子比较了解的了!我在此请教一个问题:我这儿有一台台安N2单相0。75的机子,现在现象是开机无显示,电源有工作,直流电压正常,但是CPU发热较为厉害,可能是CPU有问题了,我想问的是它上面那个存程序的EEP93C56坏掉会不会出现同样现象无显示呢?? 或许故障原因是其它因素?? 在些先说声谢谢了!

网友D:
我遇到过好多台类似的问题,一运行就显示OC-A或OC-S或OC-C,检查输出缺相,而且模块没有问题,检查电容失效,更换后问题依旧,最后检查为PC929(PC923)光藕损坏,更换后正常,缺点好像是散热有点问题,以致引发故障。

网友E:
为什么总是坏这几个元件?

楼主:
TO 诸葛龙骏, 台安N2的面板维修的时候,很容易插错位,导致无显示,或者显BB,但CPU发热较为厉害,我估计是CPU牺牲了.

网友F:
我刚接手台安的变频器 希望,各位大哥多介绍一些关于台安系列变频器的维修心得。。。 谢谢!!!

网友G:
老兄:我经常与台安变频器打交道,经常出现以上问题,但请问PC929,PC923怎样测量?输出缺相是咋回事?

网友H:
罗工:很高兴又看到你的贴哦,台安!!我们公司里太多了,不错, 我是小唐!

网友I:
高手啊,想高手学习致敬!

网友J:
我也经常和台安打交道,楼主厉害!

网友K:
楼主请教;刚接触一台台安的机子0.75KW的,带负载显示OC_A,后更换元件,显示OC_C,继续更换,变频器在14HZ停止输出,面板仍有显示HZ数,不显示故障,怎么回事,请问?

网友L:
请问一下台安N2的机引起烧CPU板上5伏供电的两只电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当然在烧电感的同时CPU以烧了,请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M(2005-09-26):
有无锡的朋友吗?

网友N(2005-11-09):
希望,各位大哥多介绍一些关于台安系列变频器的维修

网友O: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在公司装负载有效,可是拿到工厂的纺织机上〈小圆机〉上开机有会儿以后就显示LU-C 然后变频器全断电!
这也是咋回事呢?

网友P:
CDE1500变频器上电显示PS(内部电源故障),开关电源各支路输出都正常,已确认主板有问题(用好的主板试过正常),请教此故障出在哪个部位呢?谢谢!

网友G(2006-04-13):
用万用表二极管量程测量1和2脚应为1500左右

网友Q:
回小王:两个小电感烧坏,一般情况是由于面板或是延长线短路造成的.严重的连CPU一起烧.
小电感是串在提供面板5伏电源的.所以面板短路.电感就会烧坏

网友R:
台安呀,修了好多呀,就是有的模块坏了不好买,如MHPM7A12A120A,用的模块好多种,模块坏一般的驱动就会坏,PC929坏的较多

网友S:
请教楼主:您对东元熟不熟?请辅导一下,晚辈谢谢您了!

网友T(2007-04-18):
今天我也遇到了OC-S这样的故障

网友U:
东元变频器我熟

网友V:
非常不错,希望能接着交流一下台安的案例!!!

网友T:
我需要几个电流互感器型号为TA12.5A4V
有的和我联系13793879150

网友W:
台安N2-403-M3的输出电压不平衡一相电压没有

网友W:
请问PC929,PC923怎样测量?输出缺相是咋回事?

网友X(2007-10-27):
台安的常坏光偶、电容

网友Y:
台安N2变频器。  做的还不够成熟。

比如小功率:0.4KW   0.75KW  大电容容易炸。电容一炸,模块基本上都会坏的。

2.2KW--3.7KW   380V  的变频器 :用1年多点,就经常报警OC-A。

是驱动的器件所导致的最多,TA4V电流感器也遇到经常坏,质量不好。而开关电源变压器也经常坏。

7.5KW---15KW的则经常坏主板。主板CPU最容易坏了。

所以,我认为,此机子到目前位置,发展的还不够成熟。

可能是软件引起的。 再一个配件也比较贵,配件的价格太贵了。

比某些日本进口变频器的配件都贵。所以,如果我选择的话, 我绝不会买台安变频器。

网友Z:
我在2003年用了8台台安N2泛用型变频器,到2005年,已有6台坏了,大部分是开关电源坏,电容质量太差,以后在不买台安了。台达比台安好多了。

网友AA:
开关电源变压器也经常坏。
对!我手上也有一台就是它有问题!!!!

网友AB(2008-06-17):
我有台更邪门.开机OC,等些时间又可复位.开机,但运行不了多久会OCS/OCA......关电源重新开机又是一样!

网友AC(2008-08-17):
台安N2变频器,用1年多点,就经常报警OC-A是否是软件时间呢!

网友AD(2008-11-16):
罗工,顶你了,呵呵,学习了.

楼主:
花儿为什么那样红,,你是..?

网友AE(2009-01-10):
台安N2太差了,,开关电源老坏,,而且坏的东西比较多,,一坏就没有什么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AF:
我有一台N2,0.75kw/220v老是自动停机,外围电路正常。

网友AG(2009-02-10):
我有两台N2-408-m3变频器,开机显示OC报警,手动恢复后出现380U字样(闪束),过三到四秒,显示017.1(字体闪束),

FWD指示灯闪束,SEQ   FRQ  HZ  指示灯亮,并无其他报警,但就是不能输出电压!!

元件在静态下都正常,请高手指点一下,该机怎么修·!

网友AH:
在“变频器PLC应用交流网”(http://www.bpqplc114.com/)上可以直接免费下载这些资料

网友AI:
本人为台安厂家的,有需要请联络,维修/技术服务/业务均可,唐永根013771555736,dell@taian-tech.com

网友AI:
楼主的故障有点假,我公司的贴片技术很成熟的,可以100%保证929/923这些都不会虚焊的 偶尔有个电阻虚焊还是可能的

200UF的电容我们只有15V的,35V的肯定不是原厂的配件,因为电容我们配的CMK的,只要环境不太差,8年的寿命是没问题的。

驱动电容坏是有可能的,集中在03-05年,有几批次使用了南通江海的,现已停用。

网友AI:
47楼的M3 为03年前的,一台用6年也不是那些国产品可以随便达到的了,

具体维修可以检测CT1--CT2 CT3,估计有一个坏了,或者检测220UF的电容是否已经失容

如果仍不行可以和我联系013771555736,dell@taian-tech.com

网友AJ:
师傅们,我想找个熔断器哪位有啊?ATMA   5A   AC600V   DC  500V   台安变频器里面用的。

网友AK:
一运行就显示OC-A,能复位,常规检查,发现模块也是好的,有了经验,把检测电路的电容换掉,但还是不对,怀疑驱动的电容,换掉,好

网友AK:
变频之子:N2  真正毛病不在那里!!!!!!!!!!!!!!!!!!!!!!!!!!!!!!!!!!!!!!!!!!!!!!!!!!!!!

网友AL:
我们也是搞维修的,向楼主学习

青岛变频器维修 青岛立邦达工控技术有限公司

青岛市人民路99号

400-658-0678

富士变频器、三菱变频器、ABB变频器、西门子变频器、LS变频器、三垦变频器维修

网友T:
谁有ta12.5a4v  电流互感器 有的和我联系13793879150

网友AM:
我有                         是N2-405机器上的吧

网友AN(2009-03-12):
你好老大,我有几台台安的N2    1.5KW    0.75KW    有二个故障向各位请教了,有几台驱动板好的,因为这几块板都在好机器上试过的,这几块CPU板一上电就报CO,我把它换到其它好的机器上也报OC,还有几个也是CPU板上电报LU,请教各位这二个问题的估计在那个部位,谢谢       13506697561陈

网友AO:
请问各位高手,我在维修台安的N2系列7.5KW的变频器是时,去掉里面的直流回路的保险,照样可以带动2.2KW的鼓风机呢,看起来一切都正常,也不报警

网友AK:
台达N2系列变频器.真正的毛病只有一个点.

网友AK(2009-04-14):
台达N2系列变频器.真正的毛病只有一个点.

是设计问题,

网友AP(2009-06-06):
pc929上8,9脚小电容无,也过流

网友AQ(2009-08-28):
各位高手我也有一台台安 N2-5.5K  上电报OC停一会能复位,运行后驱动一切正常,长时间运行报OCC OCA OCD,把电容全换霍尔换主板换还报,把保护光偶PC817去掉还报真是没办法,请高手指点

网友AR(2009-10-21):
我也请教楼主一些问题,我有一台N2-410-H3的7.5KW的变频器,带3KW的电机时一切正常,而带5.5KW电机时启动频率升到5HZ时就报OC-A,变频器内的所有电解电容,驱动光耦,电流检测的TA25A4V都换了,驱动电路上贴片电阻也换了,故障依旧,包括主板上电流检测的385也换了,均是一样的现象,后来发现带3KW的电机时,三相不是完全平衡,U-W间与V-U/V-W低6V左右,驱动信号从CPU出来,给一个287Ω的电阻就送到光耦了,电阻阴值均是正常的,光耦也换了,怎么会有点不平衡呢?

网友AR:
并且不带负载时三相是完全平衡的,难道真的是CPU板坏了?

网友AS(2010-01-06):
我这有台安E2单项0.75的,开关电源坏了,临时找不到K2700开关管就用别的管子代替,但不起振,切断稳压部分还是不起振,搞不清楚是哪里问题了,向大侠请教,启动电压正常。

网友AT(2010-03-20):
帮帮忙台安N2-401-H3低频输出抖动高频正常

网友AU:
我司已有好几台台安n2  440v变频器坏,故障代码lv-c电机发烫 抖动调内部参数,有时又正常,请高手指点

网友AV(2010-08-10):
台安 N2 2.2kw,空载正常,带负载不动。是什么原因,没有报故障。起初是报OCA的

网友AV(2010-09-09):
各位大侠:请问西门子440起初是模块坏了,主板内部短路,有烧痕,后来解决了。但是没显示,电源MOS有电压312V。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W(2010-11-26):
最好修的是台安变频器,用示波器,真是非常简单,我修过大概200多台,烧模块情况较少遇见,大部分都是因为光耦的原因,只是霍尔传感器价格高了些,PC929很好测试,我用绝缘板和订书针搭了个实验电路,很好用。

网友AX(2011-01-11):
各位大虾,小弟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我是无纺布厂做电气维护的,我们厂里的变频器大多是台安的,最近好多变频器上电一开机就显示OCA,能够复位,把负载下了没问题,一带负载就不行了 求各位大虾能帮下忙

网友AY(2011-04-25):
我这有几台台安N2的变频器,都是输出不平衡,显示正常,把其中一台T2的PC923  PC929都换了,P与T2还是无电压,(P与T1、T3电压正常,N与T1、T2、T3电压也正常)不知怎样做了?请大虾指教,我是新手,感到N2的模块不好拆

网友AZ(2011-08-28):
我有台台安N2变频器,起初是报警oc oc-a oc-b的 更换了霍尔以后,虽然一段时间以后也会报警OL1,但是这也就算正常了,也怪我多事,用洗板水洗刷了下板子,现在一启动就报警“oc-s”了,请问各位老师,有人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吗?我已经更换了所有驱动电容,以及pc923,仍然一筹莫展,在此多谢帮忙关注下,谢了!

网友BA(2011-10-18):
三菱PLC可编程控制器
FX1N-40MR-001; FX1N-40MT-001(热销)
FX1N-60MR-001; FX1N-60MT-001(热销)
FX1N-24MR-001; FX1N-24MT-001
FX1N-14MR-001; FX1N-14MT-001
FX1S-30MR-001; FX1S-30MT-001
FX1S-20MR-001; FX1S-20MT-001
FX1S-14MR-001; FX1S-14MT-001
FX1S-10MR-001; FX1S-10MT-001
扩展模块系列:
FX1N-232-BD FX2N-232-BD
FX1N-485-BD FX2N-485-BD
FX1N-422-BD FX2N-422-BD
专用于,非标机械自动化控制,开关量控制、模拟量控制、精密控制。使用简单,安装方便。
我公司可,定制专业控制系统,专业控制器。
公司承诺:一月包换,一年包修。经销多年、质量稳定、功能齐全、价格优惠。
欢迎你的来电咨询 联系电话:15889336680 王凯

网友BB(2011-12-22):
求台安N2 220v 1.5KW变频器原装三极管型号是多少

网友BC:
是的,台安的机器基本上用过一年多时间就会出现OC现象,而923.929 是重点更换对象,还有电容。

网友BD(2013-10-17):
好好学习一下,这经验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