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AD采样结果处理的问题

楼主(2004-10-07):
我用一个12位的AD对电压进行采样。 一次采样结果是由连续的N次采样平均后得来的。 当计算平均的时候,是否要对结果取整? 比如连续才3次样,结果分别为3FE(1022),3FC(1021)和3FE(1022) 那么,将三个结果平均的话,结果应该是取1021.6667还是1022?

网友A:
这跟您要的精度有关. 不要求精确的话, 可以去小数; 再粗略些... 也可以只记 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