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的高速计数问题

楼主(2004-10-07):
手册上讲的都是要 通过中断 来实现PV=CV 能不能不用中断实现呢 计数器怎么复位 呢 HC怎么用的啊 请各位赐教

网友A:
如果不用中断,计数频率高时会出现误差。

网友:
你可以把HC0写(MOVE)出来,可以用作比较!

网友B(2004-12-02):
我也正在用高速计数,怎么也搞不懂如何用高速计数实现读取高速脉冲。另外,怎样监视高速脉冲实际当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