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求助 电容柜频频爆炸

楼主(2004-10-07):
各位大虾小弟是刚毕业的新手 但是碰到一个大难题 我公司现在的电容补偿柜频频爆炸平均每两个星期爆一次 现象是爆炸后电容进线端子熔断,电容器爆裂,断路器烧黑 但是电容很少被击穿,电容用的是自愈式低电压并联电容,额定电压0.4KV,额定容量10KVAR 额定电流14.4A实测电容206UF,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怎么回事 让小弟走出困境

网友:
首先怀疑是谐波所致。

网友A:
应该是负载过低时投用了 我碰到过,负载很低时投用了炸保险

网友B:
我遇到过类似情况,自动功率因数补偿电容器退出后很短时间再通电启用。电容上的电还没有放掉,冲击电流过大,它的电压可以击穿空气造成短路。

网友C(2004-11-15):
该公司的主要负荷是什么? 是在复核起到什么程度发生的~ 我同意可能是谐波引起的

网友D:
可用示波器观测电流电压波形

网友D:
补偿电容高频易爆。本人做过实验。

网友E:
请问你公司可否有整流器类设备,电容器爆炸前,是否温度过高且变形,若是. 请在电容器前加电抗器

网友F(2005-01-14):
我们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希望你们有广泛的意见!

网友G:
我们给很多单位解决过类似问题 加三相串联补偿电抗器 我们公司生产 13105332670

网友H:
很可能是振荡引起的。 我正为此烦恼。不知道哪位高手能指点迷经,在此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