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 变频

楼主(2004-10-07):
各位老大, 安川G5 变频能不能不带马达运行

网友A:
没关系的,达林顿型和igbt型都可以。

网友B:
我不懂这问题的意思,不带马达有变频器干啥?

网友C:
看你机器上的装备,如果使用的是PG控制,则要把相关数据修改后才行!

楼主:
不带马达试运行变频器,看看变频器有没有修好. 我怀疑不带马达试运行,变频器的输出干扰比带马达运行要大.

网友D:
不用闭环控制可以不带电机运行,我们有个客户将他作为一种航空恒压电源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