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三恳新故障

楼主(2004-10-07):
我有一三垦SPF-55KW变频器(江阴产),在运转(40HZ)突然报警过流(OCH),复位以后开机/频率显示正常,但是带不动电机(55KW),带1.5KW小电机时,电机动一下(转4分之1左右)就不转了,但是电机有吱吱尖叫声,用手盘一下(正反)感觉很重(根本盘不动)无报警显示,恢复出厂植也一样. 用F47型万用表测量输出端(不接电机,变频器运行40HZ)如下: 红表笔 黑表笔 数据 U V 无穷大 U W 无穷大 V W 400V V U 120V W U 120V W V 400V 以上是交流挡量的  以下是直流挡量的:   红表笔      黑表笔      数据   U        V       380V U W 380V V U 负电压   W        U        负电压   W        V        260V 请大家分析一下故障原因所在,在此感谢.....

网友A:
不要在试了(小心你的模块!!!)你的变频有一相没有输出.13799242446

网友B:
当变频器输出电压不平衡,一般没有经验是很难判定是哪路驱动有问题,这时可启动变频器3HZ,用万用表+500V档分别测:P-U、P-V、P-W及U-N、V-N、W-N 的电压值,这6路电压这时也会不一样,那一路偏高则这一路有问题,其原理大家可自己画图分析一下。这里P、N是直流回路正、负端,U、V、W是输出端。

网友C:
发哥已经说的够明了了。

楼主:
模块没问题,用灯泡试了,是U相没电.....问题还没有解决...

网友D:
不带负载5HZ测量输出电压是否平衡,一般驱动光藕坏了!

楼主:
用三个灯泡(60W星形)作负载(5HZ)...U相灯泡不亮....

网友D:
那你将U相上下桥的驱动光藕换掉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 我大致知道故障所在,但是在保修期内我不好动手,在这里发表实是想学更多知识,就象李老师的回复那样是最难得的知识,在书本上是找不到的. 我来讲一下这个问题的解决过程吧: 今天南京代理商把变频器(全新未开封)发来,我拿去安装,装好后(不带负载)给定5HZ,按运行开关马上报警(LUA),检查RST的电压是正常(400V),电话给代理商,被代理商骂:会不会装变频器?是缺相了等等,仔细分析一下原因,是接触器接触不好造成的 只能把这新机的CPU板拆下放到旧的机器,问题就解决了,也就是说老机是CPU板出故障,新机是接触器出故障,把新机(整机)和旧机的CPU板发到南京让他们看靠吧....也可以看他们的质量了(我现在已经不用三垦配套了,改用日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