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LG K120SE内置模拟电位器使用

楼主(2004-10-07):
我向朋友们请教一个问题:K7M-DR10(14)UE型号 PLC内置模两个拟电位器,怎样才能作模拟定时器使用? 它们对那些数据存贮器?

楼主:
我向朋友们请教一个问题:K7M-DR10(14)UE型号 PLC内置两个模拟电位器,怎样才能作模拟定时器使用? 它们对那些数据(D)存贮器?

网友A(2006-03-07):
对应的地址为数据寄存器 D4964和D4965

扩展的模拟定时器模块(G7F-AT2A)对应的是D4966~D4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