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西门子的立即触点

楼主(2004-10-07):
请问在S7-200指令系统中的立即指令除了应用对象有限制之外与相对应的一般指令区别在那里? 例如:立即触点和一般触点区别是什么?

网友A:
立即触点执行到该指令立即送到输出,一般触点一个扫描周期结束后才输出。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在仿真软件上试却看不出和一般触点有什么不同

网友A:
程序小了看不出来,小程序的扫描周期是ms级的。

网友B(2008-01-03):
结合上面几位专家的意见我看了一下手册,关于立即触点其动作依赖的是物理输入点给予的输入状态1或者0来动作的,而标准的触点在位值上置位1或者0,这方面也是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网友C:
对于一般的设备,立即触点用途不是很大;在实际应用时,如果要考虑到程序中存储器之间的逻辑问题,需要用到立即触点——如果这种情况下不用立即触点,可能会导致逻辑混乱,期望的动作无法实现。对于响应速度要求非常高的场合,可能会用到立即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