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关于数据采集和虚拟仪器的几个小问题。

楼主(2004-10-08):
各位高手、老师: 请教一个很弱的问题:一般的智能仪表是由传感器和表头两部分组成的,表头部分主要是完成对信号的调理、分析和显示。PC和诸如LabView、CVI的结合取代了表头的作用,是为虚拟仪器。我想了解的是: 1、对于一些从传感器输出的比较微弱的电信号,都有那些方法传输到PC且被之很好的接受? 2、处理完的信息如果要作为输出控制和驱动一些如电机之类的设备,又有几种方法? 3、除了LabView、LabWindows/CVI之外,还有那些软件可以完成虚拟仪器的功能,组态软件可以吗?

网友A:
1)对于弱电信号,在进入采集板卡之前,一般要加放大等信号调理模块。除非板卡本身的增益倍数足够。 2)一般的采集卡输出类型有电平输出(波形输出),开关量输出,脉冲输出,继电器输出等。对于电机,有专门的运动控制卡。 3)还可以用VB,VC等高级语言自己编。只是界面编起来麻烦点,也可以用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