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速度

楼主(2004-10-08):
国庆节前,在论坛里看到大家讨论谁家的PLC速度快。大虾们好像过分注重CPU的速度了。其实,影响PLC的速度的,CPU只是一个方面,输入、输出的响应延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继电器最快要10ms,晶体管也要10us。

网友A:
PEFECT,说到点子上了。对于百分之八十的应用场合来说,CPU的速度并不是决定因素。

网友B:
有同感,外部信号的触发时间还是要考虑的很清楚.并不一定单纯的是PLC的执行速度造成的.实在由于响应慢,可以开中断.

网友C:
通过中断可以很大程度弥补PLC的速度的差别。

网友D(2004-11-20):
台达plc输出端延迟时间:继电器10ms,晶体管:20~30us 输入端延迟:10ms(出厂值),0~15ms可调,实际上输入端滤波器有最小设定值,不会为0,最小设定值为20~50us ,采用中断和高速计数器时会自动变为最小设定值20~50us

网友E:
请问ms是毫秒吗?us是微秒吗?大家不要笑,我不是这个专业的,我是搞工控销售的,我得知道最起码的名词是什么!! 希望各位不吝赐教,谢谢大家了!!

网友F:
TO 工控新奇 你说的完全正确。就是us 其中的u 其实不是这个字母。但是正确的字母不好输入,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就可以了。 请问你具体销售什么呀?能否介绍一下呢,这也是个宣传的机会呀。 e-mail:chenfuli@vip.sina.com

网友G(2005-03-28):
发现好东东,世上最快PLC,100K指令2ms http://www.speed7.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