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编码器?

楼主(2004-10-08):
绝对编码器的的绝对位置指的什么?他和增量编码器有什么不同?各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A:
不知道这位“剑客”是打算用编码器做什么的,可否给我你的详细地址。我将给你寄一份资料,里面会详细阐明什么是绝对值编码器,以及其工作原理,分类,等等。 如有疑问可以打电话 021 -32031167

网友B:
增量型编码器需要回原点,而绝对型编码器不需要.

网友C:
绝对编码器断电后能记住原点,增量编码器重新上电后需再找原点

网友D:
从字面上理解,绝对编码器就是每次读到的数据就是绝对的位置,与前面的"历史"无关;而增量的(相对的)编码器,单凭每次读到的数据,不能确定其位置,要与先前设定的位置相对比较,是增脉冲或减脉冲数,来获得位置值. 绝对编码器不单单是无需断电记忆,上电就可以获知位置值,更主要的是抗干扰,因为增量编码器是依靠每时每刻的计数,相对比较来获知位置的,一旦受到干扰,数据出错,就再也没有准确位置了,只能再找回原点.

网友E(2007-03-16):
可否给我一份资料,详细阐明什么是绝对值编码器,以及其工作原理,分类,等等。 谢谢!  xhtxa@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