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输出抖动

楼主(2004-10-08):
丹佛斯变频器输出抖动?检查过逆变模块没有问题,请教是驱动光耦,还是控制板有问题,或者是其他的问题呢?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缺相

网友B:
修不来拿过来,力哥13511378079

网友C:
检查是否主回路接触器未吸? 不能笼统的估计,常见主板故障欠压、过流保护。

楼主:
经过仔细检查,变频器有六路IGBT驱动,其中有一路的三极管损坏。谢谢大家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