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如何用VisionX控件添加记录

楼主(2004-10-08):
哪位知道如何用VisionX的VxData控件向数据库添加记录?因为我发现VxData没有像VB的Adodc1.Recordset.AddNew这样的方法。

网友A:
写个UPDATE或insert SQL语句就可以了 可用QP做变量

楼主:
如何做,是使用VxData控件的哪个方法吗?能否具体说明如何写这个语句。谢谢!

网友B(2004-11-24):
右键点击动画——〉左键点击行为——〉左键点击adorecord——〉 选择数据源就可以了 相应的代码就会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