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控制系统的选型?

楼主(2004-10-08):
本人正在搞数控试验,一台数控火焰切割机,但由于知识面较窄,不知选那种控制系统较为经济实用?是否需要用到PMAC运动控制卡?

网友A:
如果想经济,就别用PMAC,二轴PMAC至少一万,而且使用麻烦,除非你以前用过。

楼主:
那么,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控制系统?

楼主:
请问,使用PMAC控制卡是否还需要工控电脑?

网友B:
可以不用,看使用情况,据我所知做火焰切割的都用到PC机

网友C:
可以先用三轴的运动控制板卡,我们有做过这种系统,可以来函沟通。软件也是现成的,可以发个界面你参考一下。我的邮箱是:adtech@tom.com

网友D:
看你是几个轴了,现在有用PMAC做的现成的多轴数控切割焊接系统,从2轴到5轴都有,如有兴趣可以与我联系。

网友A:
Baldor(英国)控制卡中有一款NextMove ES,很不错,可以控制6轴,可以用VB、VC、Delphi 开发,简单方便,我用这种卡做过点胶机和激光切割机,价格也可以.如有兴趣,和我联系

网友E:
火焰切割对控制卡非常关键的需求就是:要求在加速过程中可以有任意条直线/圆弧指令,以保证任意曲线加速的平稳性。此功能以前只有进口卡才有,我们于去年解决此问题,目前已经在多家火焰/等离子切割机生产厂家应用,欢迎与我联系。

网友F:
我觉得用谁的控制卡多没有问题,最主要的是你能不能做到有回退功能!这很关键的!我接触过很多厂家,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聊聊!

网友G:
我公司有现成火焰切割机数控系统,并带编程软件.有需求联系我ma5401@sina.com。

网友H:
有用Galil卡做的很好的火焰切割系统,您可以考虑一下。之前您用过什么控制卡?

楼主:
TO 金马 你好,请说明一下你的数控系统组成,及每个部件的价格!

网友I:
要是我控制的只是步进电机,需要用控制卡吗?什么样的比较划算呢?采用的也PC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