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供水的问题

楼主(2004-10-08):
我们大厦33层,用变频直供水,有三台水泵,用的是三菱变频器和西门子plc,现在平时一直运行一台水泵,每隔两个小时自动切换到另一台。我发现变频器的频率始终都是在42左右。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在两台水泵切换的时候住在顶层的用户会出现缺水的现象(有时切换好几次才可以切换过来), 还有时会出现泥水. 水泵电机都是22kw,扬程是135m,流量8.33升每秒。 我想问一下这个变频器的频率和能把水送到的高度是什么关系.我们楼高110M,如果将变频器频率调低的话,最低到多少HZ可以把水打到顶楼.

网友A:
水泵的扬程与频率的平方成正比.你用的水泵的额定扬程135m(50Hz),如果不计管阻损耗,要提水至110m,则最低的频率应该是43Hz.

网友B:
如果水泵是单叶轮的,在扬程达到的情况下能否用变频恒压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