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教各位 黑色的液体液位监控

楼主(2004-10-08):
各位:我刚出道,有问题不知,特向你们请教,希望赐教,不胜感激! 这样的,我需要对一个液面的液位进行监控,但这个液体粘性很大,而且液体本身是黑色的,不太透明,我该选择什么样的液位传感器呢?成本尽量少一点,因为精度要求不是很大。

网友A:
量程几米?压力?温度?到底是何种黑色的液体?温度? 看看我是否能献上绵薄之力。

网友B:
说说你的具体介质和工况.

楼主:
压力不高,量程很小(二十多厘米左右),液体是一种蜡状黑色物体,温度大概在一百多度左右。

网友C:
需要进行连续测量吗?有腐蚀吗?安装的方式有要求吗?如果可以来电我可以给你解决,057185056647小吴

楼主:
十分谢谢SICK! 不过对不起!我只想知道怎么用什么样的传感器,然后自己慢慢去摸索,去实践。 该装置不需要进行连续测量,无腐蚀性,安装方式没多大要求。

网友D:
我可以提供你3种方法,请与我联系! lyxer_2001@163.com

网友E:
粘度多少,为何种介质?什么容器? 密封非密封? 压力容器非压力容器? 都必须要搞清楚

网友F:
可选用非接触式的液位计,如超声波\雷达射频导纳等.有兴趣上百特工控网:www.fbtc.com.cn查询超声波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