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旋转变压器的精度是怎么确定的

楼主(2004-10-08):
如题,请问旋变的性能指标(精度)是如何确定的,又旋转编码器的精度是如何确定的,该怎么根据要求选择他们。

网友A:
旋转编码器的精度主要是指电气误差,要选择旋转编码器主要根据旋转编码器的激磁电压、激磁频率、变比、电气误差、分辨率等等,如果你有需要我们可以联系!电话13917050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