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楼主(2004-10-08):
我最近应用OMRON伺服系统对一机器进行垂直方向的两点位置控制,但时常会出现位置跑偏现象,多则差5mm。用伺服放大器所带的参数单元观察,每次从编码器反馈回来的脉冲数确实有所改变。而且观察定位模块发送给放大器的指令脉冲个数也有所改变。于是对定位模块,伺服电机,放大器,编码器电缆,直流电源都进行的更换,仍没有排除问题。但奇怪的是,相同系统应用在其它设备上,如水平方向的位置控制上并未出现此类问题。望高手指教,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也许与重力平衡有关。

网友B(2009-09-24):
各位大虾:我最近应用OMRON伺服系统(CJ1W-NC413)应运于水平电动滑台(东方产品)的4点位置控制,出现位置累积跑偏现象,误差较大。第一次归零点正确,跑几次后位置偏移了。在程序上是否有问题:首先给的定位置脉冲数,下一步使能,请教各位,有无解决办法或路子,望高手指教,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C:
是不是向下冲的速度太快了!!我以前也是有过这样的问题,我是在要到指定位置前一小段距离,就把速度将下来。后来效果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