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李工:求教西门子6SE3113-6BA40问题

楼主(2004-10-08):
西门子6SE3113-6BA40的故障现象:开机显示:“- - - - ”可以恢复出厂值,但变频器不能运行,断电后参数值不能保存。请问这个故障在哪个部位,怎样处理?

网友:
常见的是电源欠压保护!查查电源电压和供电电源。

网友A:
对的,还要检查直流高圧的检测电路。 我们有大量西门子配件。 www.dgkyx.com

网友B(2006-01-13):
我们单位的一台西门子6SE3113-6BA40的变频器最近出现故障。现象是开机有时出现F011,导致输出中断。但如果关机一段时间又可以开了,过会儿又这样了。因这台变频器购置时间较长,已无说明书。望各位告知故障内容及维修方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