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调试问题,请老鸟救命啊!!!!

楼主(2004-10-08):
我的系统硬件为:CPU 314 1Af10-OAbO,DI,DO,AI 8*12,AO 4*12. 在进行模拟量的输入与输出处理的时候发现如下问题: 1。我的输入模块刚开始的时候只要我进行连线以及组诊断时就报错,后来就不会啦。但我用程序读取通道时,比如304通道时,发现只有当值为7fff时,我的输入才效。(注:输入信号为4mA-20mA,模块设置也相应正确。)中途遇到值有8000以及80,这时我的输入信号无效也就是模块不能读取我的输入。请问怎么处理?我已知道8000为短路,80是什么意思?而且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去解决。(而且模块与CPU没有报出任何错误信息). 2.AO模块也有些问题,我在硬件组态中设置为输入4mA-20mA。但输出无效,我使用诊断功能模块SF灯亮,但我更换模块位置重,重配置以后,SF没有亮。但我的输出无效用万能表测出无电流。而且在这个过程中CPU经常出现提示288信息不可能。(288为AO模块的第一个通道) 我的程序为 L W#16#358 T PQW288 请问这种故障怎么解决? (等待老鸟们救命啊!!!!!!!)

网友A:
你应该试着用T形图编程再看看,我想应该可以。